跪求丰炜plc VH-28MR 与pc(rs232)通讯线缆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8-06-26):
我有丰炜VH-28MR一台,想连接PC。一端PLC是USB接口,我的PC是RS232 ,求如何制作连接线缆。想尝试自己做。谢谢好心人了。

楼主:
直接用RS232转USB线缆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用USB线改造

网友B:
在plc有一个usb A型口和一个4pin 接口,其实这个一个通讯口,无论是做pc下载程序,还是和HMI通讯,只可同时使用其中一个口.

  usb  (1234分别接 pc8325,然后pc的46短接  就好了

网友C:
呵呵;那个PLC上只是一个USB的接口样子,其实是RS232的;

网友D(2010-02-17):
你那vh,是232接口

网友E:
1.那个主机的编程口只是个USB    A口形状的232电气特性接口

2.这个USB口和旁边的小4PIN口在硬件上是并接的,其实就是一个口,只能二选其一

3.

网友F(2012-03-15):
小弟初学者,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我也有几个丰炜的PLC,我想用自己的电脑连接它更改里面的程序,请问我该如何操作啊

网友F:
越详细点越好,如果有愿意收徒弟的最好,呵呵,我QQ:413089155,电话13868939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