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自动试水机设计三菱编程

楼主(2008-06-26):
大家好,我是一个PLC编程的新手,希望个位高手能帮帮我解决下这个三菱的编程,谢谢拉

全自动试水机设计任务书
一、设计原理:
本试水机是设计用于测试阀体芯轴密封性能以及阀体内漏的阀体试水机.其基本工作原
理如下:首先向封闭阀体内充水,待水压稳定后,以检测阀体容积内定量时间内的压降来
判定阀体芯轴的密封性能,第二步,两进水口一边保持压力,一边打开旁路,检测阀体
容积内定量时间内压力的衰减值(泄漏量)来判定阀体是否存在内漏。本设计是在基于
阀体是合格件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并且要求能测试噴枪(暂不考虑提拉头的测试功能)。
二、基本要求:
1.阀体测试的基本参数:
1.1 阀体测试压力约120PSI~20PSI,可以在10—120PSI范围之内调整(注:0.1 MPA=14
PSI);
1.2 阀体的泄漏标准需通过实验确定;
1.3 单个阀体的整体测试时间在25~50 S 之间(可调),压力衰减测试的时间为10—20
S(可调);
1.4 需检测芯轴关闭状态下与芯轴全开时的泄漏情况;
1.5 需检测在高低压情况下(高压为120~60PSI,低压10~30PSI),转换到喷枪模式时
喷枪与水嘴处的流量。
1.6 各种类型阀体(龙头)的测试参数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由有权限人员进行设定(如
测试压力、时间、泄露标准等)。
2 机器的其他要求:
2.1 该机器应具备良好的适用性、耐用性、安全性和友好的人机界面,使用LPC 对机器
各电磁阀、继电器等元件进行控制,通过操作员工在触摸屏上的选择,可以自动读入相
关型号产品的测试参数。注意:不同类型的阀体(龙头),其测试压力、判断标准、夹
具基本上是不同的。根据我公司的实际情况,阀体(龙头)可以分为以下七大类:
2.1.1 单把手面盆龙头(1H LAN)
2.1.2 双把手面盆龙头(2H LAV)
2.1.3 单把手厨房龙头(1H KIT)
2.1.4 双把手厨房龙头(2H KIT)
2.1.5 暗装浴缸花洒龙头(4P)
2.1.6 暗装花洒或浴缸龙头(3P)
2.1.7 墙装浴缸花洒龙头(W/M T/S)
2.2 该机器应能尽量装夹多种类型产品,或能快速转换相应的夹具。
2.3 机器应能记录每天各类测试阀体(龙头)总数,合格总数,不合格总数等各种统计数据,该
数值可经授权后随时重新设置。
2.4 每个机器的测试数据应能通过LPC 传送到PC 进行数据收集,并用数据库存储。
2.5 阀体测试后,如果合格,合格和测试总数加1,显示灯绿灯亮,夹具松开,可以取下阀体。如
果不合格,不合格和测试总数加1,并且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测试未能通过的测试项目,
显示灯红灯亮,伴随蜂鸣(长鸣),夹具不松开,必须由人工按”RESET”按钮后,夹具才
能松开。
2.6 机器应有自动检测功能(每天开机前及操作过程每4 个小时)。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下面是原理图:
LEA.master
Differntial VALVE Fill VALVE
下面以双把手厨房龙头为例:
2.5.1 所有电磁阀打开,充注压力为设定值的的水,压力的偏差为±2.0psi(如有快速压
力下降的情况出现,应能自动关闭所有电磁阀,并报警等待处理)
2.5.2 关闭充注电磁阀
2.5.3 等待压力稳定(2sec),期间GAGE中压力变动应在0.1psi的范围内为正常偏差
2.5.4 关闭压力传感器电磁阀
2.5.5 开始芯轴泄漏检测(约2sec,具体测试时间可调)
2.5.6 如芯轴泄漏合格,则开始内漏测试,如芯轴有泄漏则报警并中断泄漏测试
2.5.7 关闭冷端电磁阀,检测是否存在压力下降,如有压力下降则显示热侧芯轴泄漏。
关闭热端电磁阀,检测是否存在压力下降,如有压力下降则显示冷侧芯轴泄漏,。
如检测不通过,关闭所有阀门,显示测试结果,中断测试。
2.5.8 转换测试
2.5.8.1 同时打开冷热端电磁阀,将水压调整到80PSI,测试喷枪与水嘴流量是否达到产
品要求(具体参数可改),如测试不合格则自动将水压调整到60PSI,再进行一次测试,仍
然不合格则报警中断测试。
2.5.8.2 同时打开冷热端电磁阀,将水压调整到20PSI,测试喷枪与水嘴流量是否达到产
DIFFERNT
PLC PC
可选
GAGE
各电磁阀

被测阀体
旁通电磁阀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ÿ ww.fineprint.com.cn
品要求(具体参数可改),如测试不合格则报警中断测试。
2.5.9 自检:旁通电磁阀打开,等待2sec后,开始阀体内漏检测如有泄漏则报警并中断
测试
2.5.8 全部测试合格则显示测试合格,关闭所有电磁阀,等待下一测试的开始。
2.6 DIFFIERENT 检测。同2.5 机器每天及每四个小时应有自动检测功能,所谓
LEA.master为一已知定量时间内有一定泄漏量的部件,其泄漏值设置在PLC 内,每次
自动检测后,比较其检测值和其实际泄漏量有何区别。
2.7 为了操作者的安全,操作者必须双手同时操作启动开关。
三、测试过程(范例):
1 对双把手龙头(不带转换)。测试过程如下:
进行测试
OK OK
1.1 测试内容:
1.1.1测试过程中,由机械开启或关闭冷热芯轴和喷枪;
1.1.2 需要用双手开关或安全光电感应光幕,保护操作者安全。
1.1.3 每天进行测试前及每2 个小时,机器应自动检测一次。检测内容为FILL 阀是
否能够完全关死,测试阀能否打开。测试方法:A、FILL 开。B、FILL 关。C、TEST
开。D、检测压力应为0。
1.1.4 DIFFIERENT TEST
机器应具有DIFFIERENT TEST 过程。
开机 GAGE 检测 DIFFIERENT 检测
操作者关闭左右芯轴 装夹阀体在夹具上 双手按钮
芯轴泄漏
测试
OK
NOTOK
RESET 按钮 夹具松开 下一循环
内漏测试
OK
夹具松开
等待下
一测试
冷热侧芯轴泄漏判断 显示结果
等待处理
显示结果
NOT OK
等待处理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LEAKKMATER 为在一定压力下,单位时间内泄漏值为一定量的装置,每2 小
时DIFFIERENT TEST 1次。
四、其他要求
1、设计概念图包括机械组装草图,电气原理图 (项目开展前提供)
2、整个测试过程中尽量减少人的操作,能达到按下开关就可以不管
3、每台机器最少应能存储20 套产品的参数,需带人机界面。机器运行的相关信息要在面板
上实时显示
4、机器应使用安全电压进行运作,防止触电事故。
5、机器的供水由生产线供水口供给,但需要有自身的稳压装置和水压检测装置。
6、整个产品的设计要求在45 天内完成,并提供相关的设计图纸进行审核、批准。首套产品
需要在收到订单后70天完成安装调试。
7、供应商可以根据上述的基本要求,提出其他优化建议。
8、方案(包括设计概

网友A:
设计与成套电气控制系统,可根据用户的具体需要进行自动化工程设计成套、技术改造和技术服务,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PLC编程、上位机组态。
如有需要可直接与我们联系
电话:13796182151 / 13936625219
E-mail: hrkcl@263.net
网址:www.hrkcl.com

网友B:
如有需要请来电,13377859056  武汉瑞菱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