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恒转矩负载,低速时跳过载怎么办?

楼主(2008-06-26):
变频器带恒转矩负载,低速时跳过载怎么办?当变频器工作在10HZ左右时就会跳过载。

网友A:
跳闸才是正常情况~~频率太底了~~换矢量的看行不行?就是变频器行,电机可能也不行啊`~

网友B:
“10HZ左右时就会跳过载。”

1、看看加速时间是否短?

2、是否负载转矩过大?

3、检查变频器在其他负载时,运行情况是否良好?

网友C:
变频器选小了啊啊!!!

楼主:
变频器和电机是相同功率的。不是启动时过载,而是正常工作时过载。在20Hz运行时从来不会过载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