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报表软件-Dream Report

楼主(2008-06-26):
最简易最智能的报表解决方案
-世界首家为工业自动化设计的本地报表软件
-配置完善,操作简便,不需任何IT或编程技能
-可利用所有的实时和历史数据源
-永久运行,在需要时可立即生成报表
-生成安全的PDF报表,且能将数据任意转换成Excel或其它格式
-自动分发报表到任何地方
-极有效地减少了建立报表系统的时间
-整合了强大的历史数据模块来记录清楚精确的数据,以此作为执行企业信息综合的解决方案(E.I.I)
-强大的可扩展性,可完美地适配于任何应用程序

网友A(2008-12-16):
Dream Report 是世界上首家为工业自动化定制的报表系统,公司的总部设在法国的里昂,是一家专业的工业报表软件制作公司。无论多么复杂多么大的工控项目,使用Dream Report 都能轻松搞定,并且客户的满意度也相当高哦

除了用Native driver和Intouch, ifix,Citect,PcVue等SCADA相连获取实时数据做报表外,法国的梦想报表还可以通过native driver,ODBC,OLEDB等和一些复杂的历史数据库相连,如Ihistorian,isql, Oracle等。在一个项目中你可以同时调用不同的数据来源的数据做成报表,且操作相当简便,不需要编程技能

Dream Report 上海培训班即将开课。请和Dream Report 上海代表处联系

021-62174278

China@dreamreport.net

网友B:
听说梦想报表挺好的 就是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