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物位测量

楼主(2008-06-26):
我现在要测量酚醛泡沫发泡过程中物位的增加和内部的压力测量,今天用雷达和超声波物位计都没有测出,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测量方法适合我们.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用齐平膜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B:
你是要测泡沫引起的高度是不啊,那用投入式液位就不好用了

如果是泡沫的,对超声波和雷达都会造成影响

你最好把物理过程描述清楚

楼主:
刚开始时是液体,加上发泡剂它会迅速膨胀,最终变为固体.

网友B:
这个过程还真是不容易监控,你的容器应该是密封的吧,这样的话压力测量点选在靠上的部分

也就是说固化的时候不会影响的地方,就可以实现压力的测量了

液位的测量可以才用导波雷达或者是防泡沫的电容式液位计,也许可以实现

网友C:
有泡沫的话,的确会产生虚假液位,但是,只要在超生波探头下装一导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注意要计算管子的大小。

网友C:
至于压力测量,那就好解决了。

网友D: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呢?如果要计算管子的大小,那么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E(2008-07-28):
引用 网友C:
有泡沫的话,的确会产生虚假液位,但是,只要在超生波探头下装一导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注意要计算管子的大小。

他需要,最终变为固体.,所以不宜用导波管,可以使用导波雷达试试

楼主:
至今我还没有解决,希望各位同仁能给多想一下办法,谢谢!!

网友B:
最好是能具体的了解现场,你这样说,很难说清楚,有兴趣和你探讨

QQ99033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