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和钢厂一般用哪种类型的流量仪表较多,谢谢赐教

楼主(2008-06-26):
        一般的电厂和钢厂用哪种类型的流量仪表较多,是电磁的,超声波的,涡轮的还是其他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好,我们上海肯特在这两个行业用电磁流量计的量较多的.具体的话还是要看现场的工艺条件的.

网友B:
本人经验,用孔板加差压变送器的情况居多,其次就是质量流量计了,感觉别的不多,因为电厂的多说测量水和蒸汽,还有风

网友C:
现在钢厂用V锥流量计也很流行

网友D:
看测啥流量了,水的可以用电磁流量计。空气、氮气、氧气等可以用孔板和V锥流量计。煤气的用弯管流量计测量。氩气的也可以用孔板,V锥。煤气也有用文丘里管的

网友D:
测水的话用超声波的精度不高,不能用于生产的重要环节

网友E:
刚建了一个流量仪表群,欢迎加入噢!!!!!          群QQ 63907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