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用S7-200PLC  CPU226   +   模拟量模块EM223(4路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 2路模拟量输出)我用梯形图编程。

2路模拟量输入接两个(4—20mA)旋钮,模拟量输出(4—20mA  信号)控制两个比例阀

但我不清楚如何对模拟量编程,到底在程序里该怎样对模拟量定义、编程 !

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多谢了!

如果不用输入输出模块直接把旋钮接到比例阀上,直接控制是不是也可以呢?我都糊涂了!

网友A:
keyi 模拟量啊 你怎么控制啊手动啊

网友A:
楼主用输入旋钮是干嘛的啊,控制输入啊???

网友B:
模拟量输出可以通过人机界面指定啊

网友C:
你用旋钮控制4-20ma输入?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我也发过,是关于300的,你的输入是用来给PLC信号的吗,然后通过程序来给出输出到比例阀吗。如果有人机介面就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值,你想通过什么思路做控制思路能说一下吗,

网友E:
            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F:
输入AIW0 AIW2 AIW4 AIW6输出AQW0 AQW2,直接使用就可以了,4—20mA 对应+6400-+32000.怎么使用就看你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