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用S7-200PLC  CPU226   +   模拟量模块EM223(4路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 2路模拟量输出)我用梯形图编程。

2路模拟量输入接两个(4—20mA)旋钮,模拟量输出(4—20mA  信号)控制两个比例阀

但我不清楚如何对模拟量编程,到底在程序里该怎样对模拟量定义、编程 !

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多谢了!

如果不用输入输出模块直接把旋钮接到比例阀上,直接控制是不是也可以呢?我都糊涂了!

网友A:
比例阀是的输入信号是什么,如果是4-20mA信号,那么旋钮就不能直接接在上面,编程的话用寄存器存储模拟输入数据,然后变换给输出

网友B:
你把模拟输入的信号直接读上来再给模拟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模拟输入做个给定积分器就OK。

网友B:
你是什么牌子的比例放大板,一般的都可以直接接电位器

网友C:
模拟量输入(4-20mA)端口,定义AIW0整数字0-32000,转换实数除以32000,在乘以转换的量刚,是你要读的模拟值。

模拟量输出如你的开度是0-100对应4-20mA,将0-100的设定值除以100,再乘以32000,转换整数字给模拟输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