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用S7-200PLC  CPU226   +   模拟量模块EM223(4路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 2路模拟量输出)我用梯形图编程。

2路模拟量输入接两个(4—20mA)旋钮,模拟量输出(4—20mA  信号)控制两个比例阀

但我不清楚如何对模拟量编程,到底在程序里该怎样对模拟量定义、编程 !

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多谢了!

如果不用输入输出模块直接把旋钮接到比例阀上,直接控制是不是也可以呢?我都糊涂了!

网友A:
看来你确实比较糊涂,如果你的控制仅仅是读取模拟量输入信号,然后在输出与输入相同的模拟输出信号控制的话,当然就没有必要用plc,那样的话不是中间又多了一道无用的工序吗?采用plc控制的优势在于,可以读取模拟量输入,然后再根据别的控制要求,综合经过程序运算之后得到一个输出信号用来控制,而不是简单的输入直接控制输出。

关于200的模拟量量程转换,西门子有专门的库,可以从网上download,当然也可以自己写转换程序

网友B:
自己写PID控制程序

网友C:
模拟量模块EM223(4路模拟量输入)?

错了吧,应当是EM231

EM223是一数字I/O混合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