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多维直线插补矢量速度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采用一个Galil控制器控制一台类似车床的设备。有旋转主轴C、直线轴X、Z和一个油泵电机A。
C、X、Z采用多维直线插补控制,A采用电子齿轮跟随插补运动。
现在的问题是X轴:0.001mm/脉冲,Z轴:0.002mm/脉冲,C轴跟随工件直径的变化,每脉冲实际走的量在变化。这样VS=SQRT(VC^2+VX^2+VZ^2)计算出的基于脉冲的矢量速度就不是我实际的线速度了。而我的油泵电机速度又需要跟实际线速度成比例。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个问题没有?(X、Z轴的差别我可以通过伺服控制器的设置来调整,关键是C轴,工件直径在不断变化,不知道怎么好了。)

楼主:
如果LM支持虚拟轴的话,我到可以先用一个电子齿轮将主轴跟虚拟轴做个跟随,再插补虚拟轴。
关键手册上说,LM不支持虚拟轴的。

网友A:
这个,我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只能在卡上写一个循环连算A轴的速度,随算随改。

楼主:
刘版主说没有办法,肯定是没有办法了。
VM能支持虚拟轴,我用上面提到的方法成功画出了椭圆;
LM要是也能支持就好了。

网友A:
如果只是画椭圆的话,两轴比例是固定的,可以直接用指令设置好这个比例,不需要虚拟轴吧?

楼主:
我知道有专门的椭圆缩放功能。
我说的是,用虚拟轴也可以实现画椭圆。谢谢刘工的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只能在卡上写一个循环连算A轴的速度,随算随改。

我单独在一个通道中写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不知道为什么报错。
speedA=_TVA*MAA  '_TVA是A轴的实际速度,MAA是一个变量,用来储存转换的参数。
speedB=_TVB*MAB
speed=(speedA*speedA)+(speedB*speedB)
speed=@SQR[speed]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变量的取值范围问题。

网友B(2008-10-11):
请教楼主说的用虚拟轴画椭圆是个什么原理?我是学机械的,看到楼主好多贴子都提到了虚拟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所谓虚拟轴,就是实际上不存在的轴

网友B:
我的想法:先把曲线方程化为参数方程,比如椭圆可以这样:x=a*cost,y=b*sint,把角度t作虚拟轴。实际上必须求出一系列的点P(x,y,t),然后通过这些点作直线插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当然从加工的角度来说应把椭圆的周长作虚拟轴,并把这条轴作主运动。
另感谢刘版主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