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8-06-26):
    如何利用ADP软件把自己保存的图片传到到海泰克人机界面上

网友A:
把图片放在一个画面中就可以了

楼主:
    如何把公司的标志加在画面里?

网友B:
处理成合适的图片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图片格式保存成BMP格式的,可以传到人机上;

网友D:
1.首先将你的图片保存为BMP格式

2.资源库点阵图库---输入---选择你的图片位置

3.绘图---静态图---在点阵图内选择你的图片---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处理成合适的图片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