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相关的功率放大产品

楼主(2008-06-26):
我的系统从PLC输出PWM信号驱动能力30mA电压为5或24V.

我的负载需要5到15V连续可调,电流2A,波形同PLC输出的电源。

请问中间我应该加个什么样的功率放大产品?(我可以配个可调直流电源,什么产品能满足功率放大的要求?)

世面上能买到的成品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种开关电流应该可以做,批量大可以考虑做一做。

网友B:
各种电源板,PLC,调速器修理013893683865

网友C(2010-04-08):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7mA小电流控制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无干扰
3.3V 单片机 LVTTL 、5V TTL 、24V PLC
各种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光耦继电器
http://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光耦继电器
http://mhm-sh.com/MHM02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