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6-26):
我们公司一台abb变频器型号是acs550工作到37hz左右就跳过流故障,无法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办。先谢谢!

网友A:
过流失速防止及加减速时间设定设置的对吗?最高频率中间频率及最低频率设置对吗?

网友B:
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不是真的高

网友C(2009-04-02):
我认为解决方法是:

检查电机电缆(最好脱开电机试下),在看电机电缆上是否有有校正的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加速时间,在有就是检查电机堵转的参数设置(堵转允许频率和跳闸时间)

网友D:
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呢,用钳表监测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