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TDC3000数据如何备份到软盘

楼主(2008-06-26):
        现在有一张100M的软盘,没有格式化的,现在想把TDC3000中的历史数据拷贝到软盘里,我是新手不会命令,就知道些基本的

问题1.如何格式化软盘,并且在软盘上创建一个卷 例如:CR $F1>  -FMT  -MF  600     这个命令对不对,如果对,那么600指的是什么意思,我的软盘是100M 的应该写多大的??

问题2:历史数据在TDC3000中的格式是什么?是.DB吗?

问题3:请帮我写出来这些步骤,十分感谢啊!

网友A:
生成卷
CR $Fn>;VOL -FMT -MF 300 -BS 300
-FMT: 格式化
-MF: 最大文件数(1~32767) 指定磁盘上可存储的文件最大数目,文件数越多,搜索介质目录所用的时间越长.对FLOPPY的默认值是302,对CARTRIDGE的默认值是3020.为避免以后再增加文件最大数量破坏盘上数据,你最好指定一个稍大一些的数.
-FD: 文件描述
-BS: 块尺寸(26~1717) BLOCK SIZE指定一个BLOCK中一次传输的目录信息的最大数量. BLOCK SIZE 的数越大,存取的速度也越快,但因为读写操作是在节点中执行的,因此更多的节点内存要被使用.BS的默认值等于MF的值或是300.

网友A:
DB------中间数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