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71变频器常见问题汇总1

楼主(2008-06-26):
NST 自由停车
如果先给启动信号,后上电的话,71,61就会处于NST 状态,不会启动。
如果某个LI设置成自由停车但没有闭合,会处于NST状态。
三线制控制时,LI1没有闭合,会处于NST状态。
采用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上电后会显示NST。按照DRIVECOM状态表,通过读状态字(ETA)和写控制字(CMD),即可使变频器正常起动。

NLP 无主电压

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用外接24V供电,主回路没上电

PO和PA间的短接片未压紧也能造成此故障。

THD变频器的热状态

ATV61/71变频器热状态THD是用一个百分数表示的,这个数值与实际温度是什么对应关系?
60 % => 50°C
70 % => 60°C
90 % => 80°C
118 % => 100°C

端子测量
测量控制端子时,螺丝必须拧紧,否则可能接触不良。

自整定
电机转速的设置对自整定的顺利完成十分重要,一般按照铭牌输入,如果没有,可以按照同步转速减去滑差输入。
磁极多,电气角度就越大,转速就越慢
每分钟转速=供电频率*电机的磁极对数*60
2极,电气角度360度,一般的电机额定转速在2825-2975转/分同步转速3000转/分
4极,电气角度720度,额定转速1390-1480转/分同步转速1500转/分
6极,电气角度1080度,额定转速910-980转/分同步转速1000转/分
8极,电气角度1440度,额定转速710-740转/分同步转速750转/分

扩展卡
VW3A3201 逻辑I/O扩展卡 无模拟量
VW3A3202 I/O扩展卡 有模拟量
VW3A3301 Fipio替换卡
VW3A3303 Modbus/Uni-Telway
VW3A3304 InterBus
VW3A3307 Profibus DP
VW3A3309 DeviceNet
VW3A3310 Internet TCP/IP
VW3A3311 Fipio标准卡
VW3A3401~07 编码器接口卡
VW3A3304 InterBus卡
VW3A3501 Controller Inside卡
VW3A3502 61的多泵卡
VW3A3503 61的多泵卡,可以开发新的应用

显示PWR

SW1如果拨在Source位置,LI和PWR接+24V;在Intsink位置,LI和PWR接0V;在Extsink位置,LI接外部的0V,外部电源的24V接+24V,PWR接外部电源的24V,否则显示PWR。

变频器有哪些干扰方式及一般如何处理?
A. 传播方式:
(1)辐射干扰
(2)传导干扰
B. 抗干扰措施
对于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
对于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
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开。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

网友A:
chenli888888sj@163.com请你给我一份好吗?

谢谢!

网友B:
更详细的有吗?xiexie

网友C:
三菱A500变频器故障代码显示Fn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还好还好,就是太少。。。

网友E(2008-09-12):
写的好,希望以后经常能见到这些东西,在试用时,可能会好点,谢谢

网友E:
我们公司经常试用atv71的变频器,一年大小几百台,各种问题,都可能出现,希望把你们遇到问题写出来,共同探讨。谢谢

网友F:
对:fanjiangwei 关于三菱A500变频器故障代码显示Fn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风扇故障

网友G:
变频器与ABB相比有电差距,同种型号发热量较大,,虽是中文面板但不是很实用

网友H(2008-10-19):
求助:

????? ATV71 55kw 拖45kw6p电机,曲柄连杆机构负载。轻载运行没问题,但大负荷(没有超荷)启动有困难。表现的现象是电机转一个角度就停止,观察线电流到达80~90A后马上自动回到25A(电机额定电流92A)电机随着堵转,但变频器不报警,去掉负载后又能自动运转。变频器是出厂默认设置。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支招。谢谢。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

在变频器中准确输入电机参数,

在电机冷态做自整定

?

网友I(2008-12-02):
很好的,谢谢了,能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J:
ATV16的变频器24V控制电源无,可能是哪里的毛病,请教了,

网友K:
中文面板特别好用,说明书可以扔了

网友L(2009-01-20):
ATV61送电自动运行怎么设置?

网友M:
李谦,你好啊,这些文件我怎么在施耐德没看见啊,不错啊

网友G:
不错不错,,,啊,,,李工辛苦了呀,,,

网友N:
电压降低时,变频器停运如何解决?

网友O(2009-02-19):
学到不少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ATV61送电自动运行怎么设置?

采用两线控制时:给变频器通电的同时接通LI1和+24(例如利用进线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
或者是LI1和+24在不上电的时候就已接通。这两种情况下变频器都会显示NST。
所以,要选择端子控制,下限频率设置为你想要的输出频率,比如35Hz,LI1和+24V之间接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接电源即可。

这样:上电,变频器初始化,时间继电器吸合,变频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ATV16的变频器24V控制电源无,可能是哪里的毛病,请教了,

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吧,比如面板控制时能运行吗?+10V有吗,面板显示吗?

网友P:
ATV71转矩控制在运行中怎样才能取消预磁呢

网友Q:
施奈德变频器没用过   正好学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于ATV71转矩控制在运行中怎样才能取消预磁呢

[ 电机预磁设置] v [ 不连续] (FnC):非连续模式
v [ 连续] (FCt):连续模式。如果第129 页的[ 自动直流注入] (AdC) 不是[Yes] (YES),可以选择此项。
v [ 不预磁] (FnO):功能未激活。如果第66 页的[ 电机控制类型] (Ctt) = [V/F 2pts] (UF2),[V/F 5pts] (UF5), 或
[SVC V] (UUC),可以选择此项。否则出厂设置会被替换为[ 不连续] (FnC)。
为了在起动时获得快速高转矩,需要在电机中已经建立磁通量。
• 在开换或闭环运行时可以选择此项功能。
• 在连续模式(FCt) 下,变频器在通电是会自动加大磁通量。
• 在非连续模式下:
- 如果一个LI 被赋值给电机励磁命令,当命令被确认时磁通量会加大( 见第140 页的[ 预磁分配] (FLI))。
- 如果没有LI 被赋值,或给出运行命令时没有被激活,当起动时电机才建立磁通。
• 当建立磁通时的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然后调节至正常的磁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于电压降低时,变频器停运如何解决?

在故障管理菜单里有欠压管理菜单,将欠压保护电压调到最低。

网友R(2009-09-18):
请问ATV71HC25N4报1NF8控制电源故障是电源板上的哪个元件(常坏元件)的问题?

网友S(2010-11-19):
ABB的产品我怎么没看出怎么好,外国的品牌其实都是那样,个人觉得用过施耐德和ABB,还是施耐德好,ABB最近连货都发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