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直流电动机方面的几点疑惑

楼主(2008-06-26):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最近在工作中又遇到了几个问题,还望各位高手帮我一下;我想问的是在直流电动机(他励式)的接线端子上,其中2根电枢线和2根励磁线.还有8根细线(每2根一组)是接热敏电阻?还是其他的传感器?它的信号是不是通过反馈到直流控制器(我车间是西门子牌的),那么,此时反馈到直流控制器的信号假设是测温度的,如果所测温度异常高,那么直流控制器输出给下一单元是报警及停机信号,还是一个自动调节直流电动机其他参数的信号呢?例如:这个信号能调节电机输出电流吗?这几组线电机上没有会出现不良情况吗?请各位朋友解释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没见过,不过我觉的你该把电机和控制器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B:
说的看不明白.......

网友C:
看不明白.......

网友D:
应该是测温度的线吧。具体超温后怎么动作,应该试情况而定吧。

网友E:
我感觉象是我在维护的设备,楼主不是在深圳吧?是热电阻,应该是每组三根线的,是1250KW的电机吗?

网友F:
你说的八根线不会是编码器的线吧,呵呵。有的电机会装热敏电阻,而这个热敏电阻一般会接到调速装置上,起个超温保护的作用,当然,根据不同的需要,也可以接到像PLC等的控制器上,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有着同样的目的,就是保护电机,而这个保护的执行动作可以是停机,也可以是发出报警信号。再补充一下,一般功率大的电机里面会有好几个热敏电阻的,分别测电枢绕组、前轴承、后轴承等几个点的温度,对电机的保护起到很好很重要的作用。

楼主:
     又来迟了,SORRY!感谢各位朋友百忙中为我解惑,特别感谢6楼朋友!发帖之后,我又请教了几个同行并且查了资料,和大家说的一样,是热敏电阻测温的,也就是保护电动机了。刚开始我是这样想的:它安装在线包之中,可以肯定是测温度的,也想到了是保护电机,疑问的是它只能让电动机停机和报警吗?我还以为既然有直流控制器和PLC连接是不是能控制电机的输出电流.速度等等呢,说到这儿,大家可不要见笑啊......哈哈!总之,此时此刻感谢楼主,感谢所有的工控朋友们!加油!

网友G:
呵呵,没弄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