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用PLC和六只可控硅做了个变频器

楼主(2008-06-26):
最近和老同学聚会,听一个同学说他用PLC和六只可控硅做了个变频器..........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不知道, 你没问你朋友啊..

网友B:
要知道只有问你了.....

网友C:
不知道,只有问你了.

网友D:
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E:
就是能用也是垃圾。去看看用单片机做的调速系统吧。

网友F:
成本上不和算哦

网友G:
点子是不错,但没这个必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你没问你朋友啊..

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I:
是呀,问一下贴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J:
理论上应该可以,只是使用PLC来做会成本较高。

网友K:
脉冲的触发速度够吗?

网友L:
应该不怎么的理想,成本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脉冲的触发速度够吗?

呵呵

是啊

觉得是不够快的

网友N:
不要蒙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O:
应该叫逆变器更合适些,首先SPWM它实现不了。

网友P:
触发频率肯定很低 这样产生很大的低次谐波 会污染电网的

网友Q:
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呵呵!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应该叫逆变器更合适些,首先SPWM它实现不了。

对,不可能

网友S:
也许只有我没想到的,没有你们做不到的吧

网友T:
什么PLC,也许扫描周期做到100微秒以下呢

网友U:
怎么做的?

网友V:
首先要知道。那个到底是变频器还是斩波调压(调速)器。我相信是斩波调压器的可能性大一点,原理呼之欲出(但我却还是想不通)。而且在有PLC控制的场合兼对小的电机小的调速比(1:5)控制应该是很经济的。

我曾经想过。

网友W: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可控硅可以把交流转换成直流但没有逆变器他又是怎样将直流转回交流的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W: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可控硅可以把交流转换成直流但没有逆变器他又是怎样将直流转回交流的呢?

网友Y:
成本不低呀

网友Z:
简易的交交变频因该可以实现,但交交变频要12只晶闸管 。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关于就是能用也是垃圾。去看看用单片机做的调速系统吧。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