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响应速度到底能多快?

楼主(2008-06-26):
大家好!

        最近做了个系统,设定的步进电机的速度用1200r/min,需要在150ms内加速完成,请教各位大侠,什么步进和驱动能做到?或者在控制上想什么方法实现?

        要求震动要小,走位要精确.(计划用太平洋步进,四通驱动,M206控制器控制)

网友A:
1200r/min对于步进电机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高难度了?
转速越高他的力矩越小,而且如果加速曲线做的不顺畅的话即便是空载也很难有高速。

楼主:
现在力矩先不考虑,负载力矩很小,我想问问这么高的速度能走准吗?

网友A:
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步进电机的转速一般都不高,其次要想进入高速需要一个完美的S行变速曲线
这样的应用建议你用伺服电机,最好用交流,那个有点贵,想便宜点的话就用直流的,有刷无刷都行
目前我在做直流有刷的伺服

网友B:
可以在1200转的时候用,我曾经做过1500转的。不过象这样的要求你需要明确提出来,电机厂会在做电机的时候把它考虑进去

网友C:
用三相百格拉方式的步进电机或许可能,其它的够呛!

参考:http://www.germanytek.com/chanpin/sanxiangbujin.asp

 ;

网友D:
“需要在150ms内加速完成”

1、从动力学角度看,就是角加速度大,加速时间短;

2、角加速度与转矩成正比,与转动惯量成反比;

3、所以你要选用动力矩大、转动惯量小的步进电机!

网友E:
建议先就目标系统进行加减速核算和规划。

网友A:
我觉得步进电机本身的特点在需要快速变速的场合是有先天缺陷的
如果要变速快,就要力矩大,就要转子大,惯量就大,就快不起来
步进电机既然有其特有的优势,那么也必然由他特有的劣势
楼主的这个应用却恰好是点中了步进电机的死穴
即便是有一些特殊设计的步进电机能够勉强满足这个要求,其性价比也必然大大降低
因此我觉得这里最好考虑使用别的电机

网友F(2010-03-02):
其他的先不说,配四通驱动这个选择就不好,太平洋有自己的驱动啊。

能否加速上去,计算一下加速度吧。

网友G:
根据我们的经验,国产的步进电机一般工作于1000r/min以下,百格拉的转速较高,但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价格相当于伺服电机,建议选择符合要求的伺服电机效果肯定比较理想。

网友H:
高速还是选用伺服电机好一点。

网友I:
用SERVO做吧,

省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