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扇吹不下温度

楼主(2008-06-26):
我有一台30千瓦的变频器,是用于电梯上的,当前楼层为30层,梯速为2M/S,但是每次运行后温度不会降下来,导致电梯停止运行。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补充:另一台同样的变频器楼层和梯速都不能前一台,但是电梯能够长时间正常运行。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是不是被制动电阻给烧的~~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风道堵了

网友C:
看不明白的,是不是散热风机不转???

楼主:
对:zjx1 关于
用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风道堵了
内容的回复:
就是电梯运行段时间后,温度超过正常的范围,电梯停止运行约五分钟,待温度降下电梯继续运行。就这样一天大概反复五六次,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对:建敏 关于
看不明白的,是不是散热风机不转???
内容的回复:
风机是转的。就是电梯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超过正常的范围,电梯停止运行约五分钟,待温度降下电梯继续运行。这样一天反复五六次,请问原因河在?

网友D:
可能是散热器杜塞或散热风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