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电气连接

楼主(2008-06-26):
请问一般模拟量传输用什么规格的电缆,数字量用什么规格的电缆?
谢谢!!!

网友A:
一般仪表用屏蔽电缆即可,我设计一般选KVVP2-2×1.0mm2或1.5mm2。

网友B:
传输模拟量,严格的话要屏蔽电缆,如果简单线路(没什么干扰),的话可以用普通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