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楼主(2008-06-26):
我公司有一台挤出机设备,设备厂家简直不是人在护套线上也用改装过的590装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直流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就会很高,我们电机也进行了保养过,重新做过绝缘,但是现在好象还是老样子,直流电机的风机、风道绝对没有问题,电机的工作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70%左右,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电机整体温度高会是哪几个方面造成的?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给出的好的建议!
可能是我在叙述没有说清楚,1-4楼说的这些方面肯定是正常的,我们发现电机发热肯定会检查这些部分。电机的基本常识我也稍微了解一点,要是自有80-90度,我也不会麻烦给未大侠!我们的电机发热最后烧坏了绝缘漆,但是绕组没有烧坏(专门维修电机的帮忙检测过)。我想问大家会不会是电机经过发热后,电机矽钢片磁通是否会发生变化,电机做了绝缘后还发热,是不是磁通变化后引起的呢?我们是否要更换电机?

网友A:
请问为什么采用直流电机呢?挤出机的冷却循环水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看看励磁电流是不是额定值 电枢电流只要不超额定值一般不会发热 不知道温度高到哪种程度50-60度应该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励磁电流是不是额定值 电枢电流只要不超额定值一般不会发热 不知道温度高到哪种程度50-60度应该正常
顶

网友D:
检查一下碳刷,是否有灰尘,短路等等!

楼主:
对: 雨夜闻茶香 关于
请问为什么采用直流电机呢?挤出机的冷却循环水是否正常工作?
内容的回复:
至于为什么采用直流电机我也不清楚,设备厂家用的是这个!我是说我们的直流主电机出现过热,而不是挤出机!

网友E:
我是专门做这个控制系统的,你说的直流电机发热的问题,你要确定环境温度和冷却风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才考虑590问题,可能是设定不对...

网友F:
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楼主:
对: 新三毛 关于
我是专门做这个控制系统的,你说的直流电机发热的问题,你要确定环境温度和冷却风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才考虑590问题,可能是设定不对...
内容的回复:
我们环境温度和冷却风机绝对没有问题,那是否就是590控制器的问题呢?要是的话,我应该检查哪些东西呢?请大侠给个明确的提示!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