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DCS400 直流控制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6-26):
本人刚使用此控制器,,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8-11-27):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ABB DCS400有个缺陷:就是断电后再送电就会烧励磁,最好不要停电.

网友C:
2楼的台危言耸听了吧?哪有断电后不能再上电的东西?一次性驱动器吗?

网友A:
DCS400的调速器早先的设备确实励磁有问题,经常无故会烧掉,很久没有用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D(2009-01-10):
是的,2楼的说法没错,我现在正遇到此问题感到头疼呢,不知道怎样才能防止此故障发生,有谁知道发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