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有个问题不知那位同仁知道:开关管(IGBT)D经变压器到直流+之间有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一般是普通的稳压管还是其他的?

网友A:
续流二极管。防止变压器反电势击穿IGBT。

网友B:
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同意1楼说法。

网友D:
是用来续流用的,一般用4007或5408

网友E:
起一种保护高压大功率放大器电路的

网友F:
各种电源板,PLC,交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G:
是续流管,但肯定不会是4007或5408,在用到IGBT的场合应该不可能会使用一个小小的4007或5408

网友H:
支持周公意见~~~!

网友I:
一般有感性元件并带有开关状态的地方二极管基本上都用来做续流使用

网友J:
是续流用的,要根据开关管的频率来定.一般为萧特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