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6-26):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AB PLC500系列要与GP2301-SC41/24DV触摸屏链接,可是上电后触摸屏无法正常工作,故障显示是plc not responding(02:FE),不知道其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确认连接线是否正常及通信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看下连接线是否正确,以及通讯参数设定的是否正确。

网友C:
1:上电后将PLC处于运行

2:上电顺序

3:检查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