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处理

楼主(2008-06-26):
触摸屏在运行是左下角出现故障显示为plc not responding(02:FE)哪位高人知道!

网友A:
是PLC没有回应,你看下是不是人机与PLC的连接线是不是松动,PLC运行OK吗?

网友B:
PLC没有响应,主要是确认PLC与触摸屏的数据传输线是否正常,物理连接是否正常,还有就是通讯设置是否正常,另外就是PLC方面的通信速率方面的信息也要确认一下.我想问下,你采用PLC型号?

网友C:
触摸屏与PLC没有通讯上的缘故,检查连接情况!

网友D:
以上都对,还有一种情况会出现这样:强干扰

也注意一下上点顺序

zq8613916@126.com

网友E(2009-09-06):
传输线没问题,那你要确认PLC和人机的波特率要设置成一致哦!

网友F:
通讯故障,请查一下接线有没有松动,通讯设置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