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019故障

楼主(2008-06-26):
TD1000报E019(电流检测故障),请教高手是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
    救命啊!大家给点意见嘛,都搞了两天了,人都急死了!

网友A:
换一个呗 不值多少钱呀

楼主:
  如果坏了就换新的,不是要亏死啊!

网友B:
我手头没有你那种变频器和说明书,具体情况不了解,你说的太笼统,是送电就报警,还是一运行就报警?既然是电流检测故障,测量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看看是否正常,有些牌子传感器输出直接去了主控板

楼主:
  上电就报,好象是辅助电源出了故障。

楼主:
  上电就报,好象是辅助电源主板出了故障。

网友C:
我前天接到一台也是上电就报,看见主板很脏,洗了一下就OK了.

网友D:
硬件有问题,,电流采样电路,采集的信号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TD1000模块有问题也可能报,此外就是驱动板或CPU板上光藕,运放及外围阻容器件的损坏,造成此类故障!

解决办法: TD1000  检查A7800,LM393  出现异常,更换即可!

网友E: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