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极电机变频调速问题(向高手请教)

楼主(2008-06-26):
各位大虾,
请教个问题,我有个朋友用变频器驱动2极电机,但是电流不稳定,时大时小,请问2极电机和普通4极电机在变频使用时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没有什么差别,你只要把电机参数正确的设置到变频器就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问楼主,你是用开,还是闭环控制。

楼主:
谢谢FF帆,该应用是 开环控制一个螺杆泵

网友B:
1)如果螺杆泵输送的不是均匀流体(比如说泥浆/夹杂固相的不均匀流体等),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正常!

2)机械上查一下,看是否存在螺杆啮合间隙不均匀现象.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如果螺杆泵输送的不是均匀流体(比如说泥浆/夹杂固相的不均匀流体等),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正常!

2)机械上查一下,看是否存在螺杆啮合间隙不均匀现象.

呵呵

我碰到过

一台75KW泵

最高电流能达到300A

网友D:
将变频器中的电机参数的电机极数设定为2极试一试。

网友E(2008-11-06):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75KW的2极电机在选择变频器调频是要多大的频率。

为什么测的电流小了电表读数为什么降不下来。这俩问题我现在很急。。。

网友F:
 8楼的朋友,你测量的电流是在变频器的前端还是后端测量的?另外2极电机在工频50HZ的情况下,不用变频调速的情况下用该是2900转吧,你指的变频调速是想提高电机转速还是降低转速?

网友G:
你先要学会用变频器的时候把电机的极数忽略不管,转速是在你电机额定转速内调节的。

然后再学会电流是根据负载的变化才变化的,不严重超过额定电流都是正常的,在负载不稳定时候,电流稳定才是怪事。

如果你的负载稳定,电流不稳,那你要学习的东西就多了。电源、参数、谐波等很多内容,贴子里没办法讲清楚的!

网友E:
回复九楼的我的电表按在变频器后端的,我们想调低电机转速,我是用变频做节电的,但是现在出现电流降了但是电表却降不下来的问题,(那水泵本来压力就是不够用的啊)。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没法节电

网友H:
不管对两极电机还是四极电机,采用变频调速都是一样的,只要把电机的相关参数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就行了。如果碰到电流不稳定的情况一般都是机械上的问题或者是工艺上的问题。

网友I(2009-01-01):
主要看负载类型,(恒功率;恒转矩;位能)

两极电机、四极电机转矩与转速相差一倍;

两极电机按高速设计的,使用在低速时效果并不好

可以设定一下转矩增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