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仿真问题!

楼主(2008-06-26):
本人刚接触欧姆龙软件,仿真运行的时候出现问题,

我用的是cx-p7.1,cx-simulator1.5,仿真的时候老是说:

“无法连接至plc,因为plc类型不符。相连plc类型:C**H C1D

工程的plc类型:CP1H XA      请检查是否打开了正确的工程,

相连plc是否正确”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一些老型号的PLC是不能仿真的。你可以用CP1H或是CJ系列的PLC仿真。

楼主:
我用的是CP1H 型号的

网友B:
那是因为你cx-simulator的补丁没安装,你应该用的是CX-ONE2.1,需要打补丁,

网友C:
“无法连接至plc,因为plc类型不符。相连plc类型:C**H C1D
工程的plc类型:CP1H XA 请检查是否打开了正确的工程,
相连plc是否正确”

写的如此明白。

网友D:
仿真补丁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E:
对:YLYN 关于

“无法连接至plc,因为plc类型不符。相连plc类型:C**H C1D
工程的plc类型:CP1H XA 请检查是否打开了正确的工程,
相连plc是否正确”

写的如此明白。

错,问题我已经找到,因为要仿真CP1H要用CX-SIMULATOR1.6以上的版本,

而我用的是1.5版本的,所以不行,不过我已经下载了1.7版本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内容的回复:

网友F(2008-11-09):
请问谁有欧姆龙CX-ONE3.0的组态软件?本人在网上下载的CX-ONE2.0和CX-ONE3.0都不能安装,若哪位有CX-ONE3.0的软件并且全部都可以安装的话,本人可以用中文版的普洛菲斯触摸屏软件GP-Pro EX2.1与其交换。有意请QQ517303787

网友G(2009-02-18):
在哪里下的CX-SIMULATOR1.7???
或者发我邮箱67861272@qq.com
非常感谢!!!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直接装CX-ONE,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H:
哪里有下载防真软件,,,,我想下载个用用!!!!!

网友I(2009-04-06):
信捷触摸屏可以和单片机通讯吗?

网友J:
网上下一个cx-p5.0加上加上楼主的cx-simulator1.5建立新工程是用cs-1,cpu42选项肯定能做起来,我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J:
工控网站自助资料库里的cx-two2.0,cx-p7.1+cx-sim1.7压缩卷下载了用不了上传的人留一手留PART6不上传怎么也解压不开,大家不要上当了!!!!!

网友K:
我用的是cx-p 7.3  simulator1.8的 为什么仿真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