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西门子6SE70变频器实际输出转速为转速表转速的一半

楼主(2008-06-26):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在使用中发现变频电机的转速为转速表转速的一半,正反转都是一样的,而且变频器的频率达到27HZ以后,转速和频率再也上不去了,请各位帮忙解决下

网友A(2009-05-12):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的参数设置不对,把参数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如转速表转速信号由变频器输出的.应该是模拟量输出设置的问题,查一下P640\P643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