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奇夏米尔数控电火花穿孔机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8-06-26):
请教:阿奇夏米尔数控电火花穿孔机的故障维修!!!!!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台北京阿奇夏米尔公司的数控电火花穿孔机。
故障现象为:只要插入电极功率放大板机器即出现电极短路报警。
其它板及输出部分均正常。功率板已检查过没发现问题。

楼主:
附功率板电气回路图。

那个

网友A:
换个板子试下看吧,你怎么检查的板子没有问题呢

网友B:
你把M1到M6好好检查下,在看看有无发烫电阻,就这么几个元件,一个个的的检查就知道是那里坏了.

网友C:
回复各位:故障已经排除,原因是由脉冲发生版上一个电阻烧毁后造成。
此机器是由外协单位维修的。
小弟是菜鸟。由于自己的疏忽没能仔细查找故障。
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仔细,再仔细。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将功率放大板插入后就不好用呢?
以上。

网友D:
电工大哥。你有那机的电路图吗/发给我好吗

网友E(2009-09-25):
买这么贵的阿奇夏米尔穿孔机干吗啊!现在国内的穿孔机并不比它差,价格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具体国内制造商可参考http://www.zhchangf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