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及电缆选型

楼主(2008-06-26):
我单位最近准备安装一台560KW\6KV电机,我手头有额定电流630A的高压开关,35mm2的高压电缆,请问住样的选者负荷够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高压的做得比较少,按原理,我觉得好行。

网友B:
如果负荷正常,是可以了。

网友C:
开关太大了,电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