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轴/四轴伺服马达控制

楼主(2008-06-26):
我要做个自动转挂产品的机器(从一条流水线转到另一条流水线),不需要很大,我有两个方案,请各位推荐一下

要求:国产/台湾/日本等价格便宜的品牌设备      性能比较OK    反应速度比较快

方案1:

                购买整体设备(比如机器人或雅马哈的三轴机器手臂等)

方案2:

                   购买三菱/松下/日立或其他产品国产的台湾伺服马达及控制器自己,设计自己做

网友A:
呵呵,我建议选择方案2,自己制作的灵活,不会有昂贵的维修费,将来升级改造也很熟悉。

网友B:
有能力有时间,尽量选方案2,价格都差不多,现在的机械手价格也很透明了,如果产品重量较轻的话,一个三轴的机械手就大概三四万元,方案2你算算成本,如果超了就外购吧,我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销售机械手 的,有需要就找我吧,QQ:961239285

网友C:
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你的要求是每分钟多少周期?

网友D(2010-05-11):
日本YAMAHA产品应用
1.液晶
①液晶边缘检查(CCD相机+单轴机器人)
②邦定机 主要用于液晶模块(LCM)的生产制造 (触摸屏、双CCD、XYZ方面进行精度调节).
③LCM自动焊接机(X、Y、Z、R轴).
④对位贴合机 (机械手实现玻璃自动下、下料。机器视觉对位、图像识别系统、显微镜组、2个光源、传感器)
⑤.移载装置……………………
2. 晶振精密定位,对位,点胶及取放物料
3. 激光打标、喷码(运动平台X-Y)
4.打印机、复印机及机芯配件(素子投入机定位拿取)
5.电子部件基板安装。 (线性单轴)
6.相机、光学组件(全自动镜片组立机、镜头自动涂墨机、芯取机)
7.检查装置(芯片,连接器,塑料制品等)。
塑胶品边缘涂胶。
8.硬盘及其部件磁头(自动检测)
9.IC字符识别(CCD+机械手)及IC封胶
10. CPU电路检测
11.小型工件的装配及排列,如手机按键(水平多关节).
12.电池电芯自动封装(YK系列)
13.精密五金件自动注塑取放料(YK系列)
14.五金件、汽车零配件自动冲压(上下料)
15.载带/胶带 载带成型机(机械手拿取)
16.CD-R由工件盘上取出并排列在输送带上
17.车灯、扬声器及汽车发动机自动点胶/涂胶
18.连接器平整度检测对位,插入装置
19.医疗器材的装配及点胶
20.PCB板、有机玻璃定位钻孔、切割

机器动作案例
1.压入装置。(一个物件,压入另个物件)
2.搬送装置。(2个部品同时动作)
3..装置内的物件搬运(电子产品----IC,CPU等)
4.装置内的重物移动。
5.组立机。检查机(上下同时动作)
6.精密部品组立装置。 (拾/放机器人)
7.大型工件的搬运(XY)
8.直交型机器人(卸载,移栽,码放,定位,插入等)。
9.微型精密部品的组力装配,封胶,拧螺丝。
10.喷涂 X-Y自动喷涂。
11.自动点胶/涂胶/灌胶
12..水平多关节工业机器人(卸载,码放,移栽,焊接,装配等)
13.自动冲压(上下料)
14.送料盘上取件,排列在输送带上的工件盘中
15.零部件的取件和排列
16.工件的取放(吸盘)
17.自动锁螺丝机 (利用机械手把螺丝供应器取螺丝交锁于工件上)
18.镀膜/精密点焊装置
19. 定位、对位检测装置
20.自动裁切,切割

烟台林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日本YAMAHA(雅马哈)工业机器人(机械手)1-6轴 有何具体需要请于我们公司联系 宁女士

电话:0535-2163026

手机:15154503745

邮箱: nsy@linruo.com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10号13607/1608室

Http://www.linr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