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滑环箱绝缘低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厂有8台桥式卸船机,为10kv供电方式,已使用2年;近半年来卸船机高压卷缆滑环箱连续出现放炮故障,事后开箱检查发现滑环箱内潮气较重,电缆头绝缘值最低只有1M,滑环瓷瓶最低也只有0。5M;而岸上的高压移动设备的卷缆滑环箱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经分析还是属于水上潮气大造成。现在处理办法是3个月定期开箱通过电热烘干法提高绝缘值,另外就是换干燥剂。

请问下各位高手有什么更好的更聪明的方案解决高压滑环箱绝缘值偏低问题?

还有就是每回都是靠烘干法提高电缆绝缘值,时间太长了,有不有更快的方法,比如说把电缆头用电阻串接起来,用蓄电池通直流电让电缆发热迅速提高绝缘值?

网友A:
搞个自动加热,把箱内温度升高,可以防止潮气大

楼主:
谢谢!现在是采用的这种方式!不知道效果何如

网友B(2009-07-15):
我是法国登莱秀集团武汉汉发移动供电系统有限公司的专业服务人员。我公司专营桥式卸船机,堆取料机,集装箱岸吊等大型(6kv~24kv电压级)移动供电系统。是国际上知名的品牌。我公司生产的移动供电系统包括:上述移动设备需要的电缆卷筒,高压滑环箱,地面转接箱,光纤光缆多媒体视频通讯偶合器等等......。供货方式很灵活你可以选择法国本部的供货产品,也可以选择中国本土的供货产品。武汉公司还可承接用户的移动供电系统改造事务。我公司有多年包括国际国内—世界范围在内经营与服务经验。贵公司卸船机高压卷缆滑环箱连续出现放炮故障,不仅有滑环箱内潮气较重的原因。高压卷缆滑环箱不知是哪家公司生产的,原装出产就没有配除潮加热系统。我公司出产的高压卷缆滑环箱是配好除潮加热系统的。据贵公司维修管理人员介绍,已采纳了有关人士的建议。但现在不知道是否彻底解决了放炮故障?据我的经验至少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希望得到贵公司卸船机高压卷缆滑环箱,从改造后至今的运行结果。希望与你交个朋友。。。。。。!

我的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21号(汉正街都市工业园A120) 电话:027-83499932 ;13871268669 ;传真:027-83499989

我的邮箱:changjiu.xia@conductix.com 祝好! 期待你的回复!!! 我的大名: 夏长久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