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8-06-27):
我有个工程,2个PLC,一个micrologix1100,一个compactlogix1769-32E还有一个触摸屏planeveiw plus1100

我用RSlinx已经看到设备,但16769IO是问号,,但factcy talk veiw编辑触摸上位,可是不能打开和连接plc标签,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请教

还有如果2个plc之间通讯!

QQ360455065

Tel:13522264529

急!

网友A:
试试在RSLinx中更新EDS文件。有可能是版本不对

网友B:
可能是RSLinx的授权问题,以前我就遇到和RSVIEW 通讯问题,用RSLinx已经看到了,就是无法连接,后用了较高版本的RSLINX后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某位好心人给我电话,因为我在接另外一个电话,我同事帮我接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