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MM440“-----”,按键无反应

楼主(2008-06-27):
SIEMENS的MM440变频器“-----”,按键无反应。

将BOP与另一台变频器的交叉检查过,确认BOP没坏,是变频器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插好啊?

网友B:
应该是接触问题啊!控制板与下面接触不良

网友C:
换主板、IO板一试。

网友D:
一般是主板玩完,,,电源有时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