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海来比特数控磨床维修

楼主(2008-06-27):
我公司有一来比特216磨床,加工轴承内沟的.伺服系统是安川的,PLC是欧姆龙的.现在一开机就会出现cpu上的comm2接口通讯不好,上面的指示灯乱闪(正常情况下一直亮),可能是干扰.后发现去掉伺服系统上的电机线或编码器线,通讯就正常.可是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换到别的机床上也都是好的.伺服系统上的地线也都接过,请教大家这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磨床周圍有沒有別的干擾源。

网友B:
一般都是变频器干扰,莱必泰的设备我们也有,碰过一次这种现象,给变频器加屏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