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触头老烧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6-27):
欧姆龙LY2NJ DC24V 继电器触头通过80mA感性电流,老少坏触点,加续流IN4007不见起效,触头加并了4.7UF电解电容,少好了点,还是有火花,我现在想加个RC电路,不知该如何计算,请教

网友A:
欧姆龙LY2NJ DC24V 继电器,可以并联两组触点??

网友B:
是什么感性负载?gongzuo

网友C:
LY2  中继触点好象是10A的啊.   80MA 感性负载就常坏了?   使用频率有多高?   ,  我们的直接带24V的电磁阀电流要 2A多用了1年半了还没坏过点呢,, 一天24小时有  500次左右通断...

是不是用的假货哦.  假的在我这边才 3元左右一个呢..  点是铜的,不是银的.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80ma的电流也能把10A的触点烧怀?

网友E:
很明顯你用的是假貨

网友F:
应该是假货,我们厂采购老是买这种拉圾经我们用,老是烧触点!假货真多

网友F:
应该是假货,我们厂采购老是买这种拉圾给我们用,老是烧触点!假货真多

网友G:
外部无问题,就并连触点

网友H:
有现成的RC吸收块  加上就可以减少火花

网友I:
如果频率高了是有火花的,我也至今没有想到办法,

楼主:
工作频率高,大约一天开闭18000次,9楼说的RC吸收块,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J:
很明顯你用的是假貨

建议采用施耐德  RXM4AB1MD   系列中继效果蛮好的

网友K:
建议你说固态光藕,这个坏法还用啥子继电器麻

网友L:
我靠, ,服了, ,开关频率那么高。 。。 加一个固态继电器吧。。。 。 。

网友L:
固态继电器你一天10万次也没啥子问题嘛。

网友L:
按一天连续不停工作20小时,动作18000次,就是4秒开关一次, ,我靠, 什么样的继电器受的鸟啊???      这不是质量不质量的问题,,是设计问题。。我们用了那么多的中间继电器,我不能保证全是正品,其中假冒牌货肯定有,但很少有把触点都烧坏的。 换固态继电器, ,嘛也不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