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气 专 业(150问)

楼主(2008-06-27):
1、 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哪些?
答 : 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2、 常用电气安全工器具有哪些?
答 : 绝缘手套、绝缘靴、验电器(验电笔)、绝缘棒及摇表等。
3、 按照安规规定,电气标示牌有哪些?
答 : “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在此工
作”、“止步,高压危险”、“从此上下”、“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4、在那些情况下现场值班运行人员可不待值班调度员命令自行进行,但事后应及时汇报?
答 : A、将直接对人员生命有威胁的设备停电; B、确知无来电的可能性,将已停电的设备隔离;
C、运行中的设备,受损伤已对系统安全构成威胁时,根据现场规程的规定,加以停用或隔离; D、当母线电压消失后,应将母线上的各路开关拉开;
E、当厂用电部分或全部停电时,恢复其电源; F、发电厂部分机组因故与系统解列,在具备同期并列条件时与系统同期并列。
5、摇表的测量引线为什么不应绞在一起?
答 :
因为摇表的电压较高,如果将两根引线绞在一起测量,当导线绝缘不良时,相当于在被测量的电气设备上并联一只电阻,将影响测量结果,特别是测量吸收比时,即使绝缘良好的导线绞在一起,也会产生分布电容,测量时会改变被测回路的电容,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6、 哪些工作需要填写第一种电气工作票?
答 : 高压设备上工作需要全部或部分停电者;高压室内的二次接线和照明回路上的工作,需要将高压设备停电或做安全措施者。
7、 CT二次开路有何现象,如何处理?
答 : 1. 现象: a. 电流表指示为零,功率表指示下降。 B. 开路CT发出嗡嗡的过激磁声。 2. 处理: a.
设法降低一次侧电流值,必要时断开一次回路。 B. 根据间接表计监视设备。 C.
做好安全措施与监护工作,以免损坏设备和处理时危及人身安全。 D. 若发现CT 冒烟和着火时,严禁靠近CT。
8、 电动机的启动间隔规定中作如何规定?
答 :
1)正常情况下,一般允许在冷态下启动两次,每次间隔时间不得小于5分钟,热态下可以启动一次。2在事故处理时及启动时间不超过2~3秒钟的电动机,可按上述规定增加一次。3在电动机做动平衡校验或其它试验时,启动间隔时间为:
a)200kW以下的电动机,不应小于30分钟; b) 200~500kW的电动机,不应小于1小时; c)
00kW以上的电动机,不应小于2小时 4)电动机瞬动一次,应算一次启动。注:电动机运行中为热状态,停用4小时后为冷状态。
9、哪些情况下,对于重要的厂用电动机可以先启动备用电动机,然后停用运行电动机?
答 : 1)发现电动机有不正常的声音或有绝缘烧焦味时; 2)电动机内或启动调节装置内出现火花及冒烟;
3)电动机电流超过正常运行值; 4)电动机出现不正常的振动(超过振动许可标准); 5)电动机轴承温度不正常的升高;
6)密闭式冷却电动机的冷却水系统发生故障。
10、在哪些情况下应立即将电动机遮断?
答 : (1)发生需要立即停用电动机的人身事故时(2)电动机所带动的机械损坏至危险程度时 (3)电动机或其启动调节装置起火或燃烧
(4)电动机强烈振动
11、对全厂电动机绝缘测量有何规定?
答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测量电动机绝缘,其余可不必测:(1)该电动机电气一次回路检修过或做过安全措施;(2)该电动机有受潮或异常运行现象;(3)该电动机未装电加热器或电加热器无法投用(指开启式电动机);(4)该电动机长期停用一个月及以上;(5)380V开启式电动机启动前;(6)炉水循环泵电动机启动前。

12、测量发电机绝缘有那些规定?
答 : A.在机大小修后或一次回路检修过后,应测量定子/转子/测温元件/轴承及汇水管绝缘是否合格,要求如下:
1)定子线圈用2500V的专用摇表测,测10分钟不应小1000MΩ(25℃)。
2)在不同的条件下测得的绝缘电阻值应换算至前一次相同条件下的测量值。其值不得低于前一次的1/3~1/5倍。并且各相绝缘电阻值的差异倍数不大于2,60秒与15秒的吸收比不小于1.3。不同温度下的绝缘电阻可以用下列公式进行换算:Rt
= R75℃×2(75-t)/10 式中: Rt为t℃时的绝缘电阻值 R75℃为75℃时的绝缘电阻值,本机组为4.4MΩ
3)转子绕组用500V的摇表测,1分钟的绝缘电阻在25℃时不应小于10MΩ。
4)当测10分钟的绝缘电阻时,设备温度每升高5℃~10℃,设备绝缘电阻大约降低一半。当极化指数(R10/R1)等于或大于2时表示设备比较干净和干燥。5)发电机内所有测温元件的对地绝缘在冷态下用250V的摇表测,应不小于1MΩ。6)发电机两端轴承、轴承与油管间的绝缘电阻用1000V的摇表测,应不小于1MΩ。7)若某一测量对象的绝缘电阻值不满足规定值时,应采取措施加以恢复。若一时不能恢复,发电机能否启动运行,应由生产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批准后执行。
B.发电机停役超过三天或一次系统有检修工作、做过安措时,在机组启动点火前,必须测量发电机定子绝缘电阻(包括发电机封闭母线、主变低压侧及高压厂变高压侧),以保证在发变组一次系统中无短路接地线。若用2500V摇表测出的数据小于1
MΩ时,可改用万用表20MΩ档进行测量,测出的数据应与前一次数据接近。当测出的数据比前几次明显偏小(考虑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如降低到前次的1/3~1/5),须查明原因设法消除,方可升压并网。

13、发生那些情况下应立即将电动机遮断?
答 : 1)发生需要立即停用电动机的人身事故时; 2)电动机所带动的机械损坏至危险程度时; 3)电动机或其启动调节装置起火或燃烧;
4)电动机强烈振动。
14、在那些情况下允许用闸刀进行设备的停电操作?
答 :
A在系统无接地时拉、合电压互感器;B在无雷击时拉、合避雷器;C拉合220kV及以下母线的充电电流(我公司未经计算或试验证明前暂不进行该项操作);
D拉合开关旁路闸刀的旁路电流;E在没有接地故障时,拉、合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闸刀;
15、本厂哪些低压变压器采用干式变,配备什么保护?
答 : 工作变、除灰变、除尘变、暖通变、检修变、网控变、照明变。
16、380V高阻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的现象是什么?
答 :1)BTG屏“′′低压厂变单相接地”光字牌报警;2)该低压厂变380V中性点电压表有指示。
17、采用瞬时停电法查找接地点时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a.试拉前应先与检修有关电气专业人员联系,做好安全措施,以免直流电源中断或突然送上而造成保护或自动装置误动作;b.先拉次要;c.先拉刚操作过的回路;d.先拉当时工作过的回路;e.天气不好时,先拉室外负荷;f.查明并消除后,应尽快恢复原运行方式。

18、电气设备发生火灾的处理方法?
答 :
带电设备着火,应首先切断电源,然后用CO2、1211、干粉灭火器灭火,不准用泡沫灭火器灭火。电动机着火,不准用沙子或大股水注入电动机内进行灭火;带电设备着火,如不能立即切断电源,可用1211、1301、CO2灭火器灭火,禁止使用其它非绝缘性的灭火器材;主变、高压厂变着火时,可用水喷淋装置进行灭火。

19、电气事故处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 : A、首先保证厂用电及机组的正常运行,以防事故扩大。
B、尽快限制事故的发展,消除事故的根源,并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威胁,防止稳定破坏,系统瓦解和大面积停电。
C、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设备继续运行,以保证对用户的正常供电,必要时在未直接受事故影响的机组上增加出力,调整运行方式,恢复正常运行。
D、尽快对已停电的用户恢复供电,对重要用户应优先恢复供电。
20、对发电厂全厂停电事故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答:1从速限制发电厂内部的事故发展,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威胁;2优先恢复厂用电系统的供电;3尽快恢复厂用重要电动机的供电;4积极与调度员联系,尽快恢复厂外电源。一旦

楼主:
31、发电机升压并网中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1)正常情况下,发电机并网应采用“自动准同期”并列方式,采用”手动准同期”并列方式须经生产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批准后方可进行。2)待汽机转速达3000r/min后,机组运行稳定,无异常报警信号,得到值长允许并网命令后,在集控长的协调指挥下,方可合上灭磁开关2QF,进行发电机升压操作。3)发电机升压、并网前,应确认发变组、高压厂变一次回路各开关、闸刀状态正确,CD操作台上各操作开关位置正确。4)
发电机正常并列、解列前,应合上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并列后,主变220kV中性点的接地方式应按调度命令执行,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操作后,相应的保护压板应进行投撤。5)发电机升压操作应缓慢进行,在WKKL—1B型调节器“自动”方式下应点动“置位”开关进行升压,在升压过程中,应注意定子三相电压平衡(可在6kV、10kV、17kV、20kV时用定子电压切换开关进行检查)。6)若发电机需要做零升试验时,应采用50Hz工频励磁做零升,在合上Q1、Q2开关前,应确认50Hz工频励磁系统在降压最低位置。升压操作应缓慢进行,防止空载电压有突然跃升现象。试验完毕,应降压灭磁。7)对于机组新安装或大修后或一次回路、二次回路检修后,可能会出现发电机相序与系统相序不一致,必须由检修确认,经核相正确后,才允许机组并列。8)发电机准同期并列时,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发电机电压与系统电压相同,其最大误差应在5%以内。 B) 发电机周波与系统周波一致。 C) 发电机电压相位与系统电压相位一致。
D)
发电机相序与系统相序一致。9)在发电机升压过程中应注意定子电压表、定子三相电流表、主励磁机励磁电压、主励磁机励磁电流等表计指示是否正常。如发现主励磁机励磁电流、励磁电压已接近空载值而发电机定子电压偏小,应停止升压并降至零值,待查明原因后再进行升压。调节器设有A、B两个柜,每柜均有“自动”和“手动”两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通过CD台A、B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AQK、BQK选择,或通过就地控制面板小开关进行选择。但“双柜”运行方式只有在两柜同时投“双柜”时两柜的均流回路才起作用。10)发电机并网后调节器的正常运行方式是A、B柜并列运行,A、B柜均在“自动”方式,并将“均流”回路投入。即就地控制面板“主控/就地”切换小开关在“主控”位置,CD台A、B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AQK、BQK切至“双柜”位置。11)发电机并网运行时一般不采用“手动”方式运行,“手动”运行方式仅在机组检修试验时使用。12)调节器A、B柜均在“双柜”运行情况下,人为切除或发生故障自动切除时都不会引起发电机无功波动,同时均流回路会自动解除。13)调节器A、B柜控制电源有两路,一路来自副励磁机经电源变(隔离变)后再通过1QS小开关进入调节器,另一路电源分别取自继保室A、B段直流母线,再经过6QS小开关串接2QS小开关进入调节器,只要任一路有电,调节器就能正常工作。14)调节器控制面板上的方式切换小开关或CD台的AQK、BQK切换开关的指示灯只指示当前运行状态,与开关的实际机械位置可能不一致,必须正确判断。15)在机组并网运行后对就地控制屏只作检查,严禁在就地控制屏上操作开关或按钮。发电机磁场接地检测和主励磁机的磁场接地的定期工作应在CD台进行。17)为保证发变组的安全,调节器由运行改热备用时须拉开A、B柜的交流输入开关1QF和灭磁开关2QF。18)在进行调节器由热备用改运行时,必须先合上调节器灭磁开关2QF,再将调节器方式切换开关AQK(BQK)由“切除”切至“双柜”、“自动”或“手动”位置;在调节器由运行改热备用时,调节器方式切换开关AQK(BQK)切至“切除”位置,再断开调节器灭磁开关2QF。19)调节置位开关“置位”上限约在95%发电机额定电压,“手动”参考电位在零,“自动”参考电位在10%发电机额定电压。20)调节器改至热备用状态后,功率柜风扇应正常运行。21)在发电机升压过程中发现发电机、主变、高压厂变、励磁回路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停止升压,进行检查。22)并列时应调整发电机转速,使同步表指针顺时针方向缓慢旋转。若同步表指针旋转不均匀或出现停止、跳动时,不允许进行发电机并网操作。23)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发电机并网,均必须经同期鉴定后才能合闸(同期闭锁开关STK应在“投入”位置)。24)CD台上的发电机同期开关正常应在停用位置,操作钥匙取下,使用时必须慎重。

32、发电机并网后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 1)发电机并网后,应对发电机、主变、高压厂变、励磁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各设备运行正常。
2)发电机并网后注意无功值/有功值不大于10,防止逆功率保护误动。
3)正常运行方式:#1、#2主变分接于220kV正、付母线,#1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运行,#2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拉开。
A.若仅#2主变运行时,#2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运行。
B.若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拉开后,则相应发变组PRP301屏主变零序过流跳母联压板LP8必须取下。
C.如仅因发电机解并列需要而合上主变中性点接地闸刀,则相应发变组PRP301屏主变零序过流跳母联压板LP8不必投用。
33、发变组解列过程中有那些注意事项?
答 : a.机组在降有功负荷时,应相应地减少励磁,降低其无功负荷,以维持功率因数正常。
B.发电机解列前应检查厂用电已切至#01A、B启备变供电。 C.发电机解列前应先合上相应主变的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
D.正常停机应在发电机有功负荷已降至15MW以下、无功负荷约5Mvar时进行发电机解列操作。在拉开主变220kV开关后,应通过三相定子电流表及有关信号分析判断,确认主变220kV开关三相已全部断开后,方可降压灭磁,以防发电机非全相运行。
E.只有当发电机定子电压已降为零后,方可关闭汽机主汽门。 F.发电机解列一般应采用 AVR“自动”方式解列。
G.在正常方式下的解列采用发电机与系统先解列,后打闸关主汽门;而在调速系统有问题时,采用先打闸关主汽门,再将发电机与系统解列。
H.若发电机解列后,定子电压未降压至零时,发生汽机跳闸,转速下降,应及时手动灭磁,防止发电机过励磁。
34、正常运行中电气主要监视及调整的内容有那些?
答 : 1)发电机按照制造厂铭牌规定数据运行的方式称为额定运行方式,发电机可在额定运行方式下长期运行。
2)发电机不允许无励磁运行。 3)汽轮发电机组无蒸汽运行时间不得大于1分钟。
4)发电机定子电压在额定值的±5%(21~19kV)以内变化,当功率因数、周波为额定值时,发电机允许在额定容量运行,其定子电流允许在±5%范围内变化。
5)发电机最高运行电压不得大于额定值的105%(21kV),最低运行电压不得小于额定值的95%(19kV),并应注意满足厂用电的要求。
6)发电机电压/频率比值不得大于1.06,此比值小于1.05可长期运行。
7)机组运行期间,周波的变化范围为50±0.2Hz,允许发电机在额定出力下运行。
8)发电机WKKL-1B型调节器正常运行方式采用双柜并列运行方式,当出现异常运行情况,调节器自动切至手动或切除时,应及时汇报调度,同时加强监视,通知检修处理。机组正常运行时,50Hz工频励磁装置应在冷备用状态。
9)机组的额定功率因数为0.85(滞后),但允许发电机进相运行。
10)发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三相电流应平衡,各相电流之差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0%,同时最大一相电流不得大于额定电流。长期稳定运行其负序电流不得大于额定值的8%,短时负序电流应满足
I22 t≤10的要求。
11)发电机在定子线圈断水的情况下,运行时间不得超过25秒。主变在冷却器全停的情况下,运行时间为25分钟,并应注意上层油温及线圈温度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
12)发电机强行励磁时,强励电压为两倍转子额定电压,持续时间不得大于10秒。
13)在任何情况下,发电机运行不得超出制造厂提供的P—Q曲线所定的范围,允许发电机进相运行。
14)发电机在充空气状态下或定子绕组无水流流过时的允许功率均为零。
15)、发电机主水路导电率的正常范围为0.5~1.5微欧/厘米,PH值应维持在7~8之间;离子交换器出水导电率应维持在0.1~0.4微欧/厘米范围内。
16)发电机定子线圈的进水温度变化范围为46℃~50℃,超过53℃或低于42℃均应报警。
17)发电机定子线圈各槽出水温度及汇水管总出水温度均不得大于85℃,最高出水温度与最低出水温度之差一般应小于5℃,不得大于8℃。
18)发电机定子线圈槽内层间温度不得大于90℃,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一般应小于5℃,不得大于10℃。
19)发电机定子线圈槽内层间测温元件温差达14℃或定子线圈各槽出水温差达12℃或任一定子槽内层间测温元件温度超过90℃或出水温度超过85℃,在确认测温元件后,为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应立即停机进行反冲洗及有关检查处理。
20)发电机定子铁芯温度不得大于120℃。
21)、发电机在额定氢压下、功率因数为0.85时的最大功率(循环水温度不大于20℃)与汽轮机匹配,最大运行氢压为0.42MPa,最低运行氢压为0.035MPa,最低运行氢压下的出力(功率因数为0.85)为100MVA/85MW。
22)发电机氢气冷却器冷氢额定温度为46℃,当使用二次循环水或局部氢冷却器停运时,冷氢的最高允许温度为48℃,最低温度为35℃。冷氢高温报警温度为50℃,冷却器进风温度(即发电机出风)温度不应超过80℃,各氢冷却器出口温度差不大于2℃。
23)在额定工况下(氢压0.31MPa,功率因数0.85时),当1/8氢冷却器退出运行时,允许功率为90%(317.7MVA /
270MW);当两个1/8氢冷却器退出运行,但不在同一角时,允许功率为80%(282.4MVA/240MW)。但氢冷却器撤出运行时,事先应考虑必要的措施,运行中必须密切注意冷氢温度及四角氢温偏差应满足上述规定,机组振动情况正常。当发现机组振动增加,应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消除(如恢复停用的氢冷却器运行、机组减负荷直至停机)。
24)、氢冷却器进水温度最高为35℃。当使用闭式循环的二次循环水时,氢冷却器循环水进水温度允许上限为37.5℃。
25)励磁机空气冷却器出风温度不应超过50℃,最低温度为40℃,冷却器进风温度不应超过85℃。冷却器进水温度不得超过35℃。当一组冷却器停运时,冷却器出风温度允许升高到65℃,机组可带90%(即317MVA/270MW)额定负荷连续运行。
26)发电机旋转硅整流装置共有八个并联支路,当某桥臂有一个熔丝或每一个桥臂有一个熔丝熔断,仍可继续正常运行;当某个桥臂有两个熔丝熔断,应将WKKL-1B型调节器A、B柜运行方式选择开关切至“手动”位置,降低负荷运行,并申请停机处理。

35、正常运行中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检查项目有那些?
答 : A.继电保护装置的电源及运行指示灯应亮; B.保护屏各类切换开关及压板位置应符合当时运行方式的要求;
C.继电器及插件无过热、烧焦、冒烟及电阻灼热的现象; D.继电器及插件无异常动作信号;
E.继电器接点距离正常,无烧黑、烧毛现象,接点无不正常的抖动或响声,接点间无异物; F.继电器罩壳完整,插件板接触到位;
G.保护柜前后门应关好,无妨碍运行的杂物,室温正常。
36、发电机主要表计失灵时的处理方法?
答 :
发电机个别表计指示失常时,首先应通过其它运行表计进行综合判断,是属表计回路故障,还是属运行参数异常,若属前者,应及时通知检修人员处理,同时根据其它表计的指示来监视发电机的运行情况,不可盲目调节发电机有功、无功负荷。待表计恢复正常后,才可对机组进行负荷调整;若发电机大片表计指示失常,且指示值在机械零位时,应检查有关变送器辅助电源是否故障。

37、发电机发生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如何处理?
答 : 1)当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度超过10%
或负序电流超过8%时,应汇报值长降低无功负荷,同时立即向调度汇报,要求降低机组有功负荷,使不平衡度降到允许值以内。若无法降低定子电流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程度,应设法将机组解列。
2)核对发电机、主变三相电流表,以判断是否由表计失常引起。 3)若不平衡电流是由于机组内部故障引起的,则应立即将故障的机组解列。
4)若由于系统原因引起不平衡时,应立即汇报调度设法消除,拉开非全相运行的线路,以保证发电机继续运行。 5)
发电机在带不平衡电流期间,应加强对发电机温度巡测仪及机组振动的监视。
38、发电机电压回路断线时如何处理?
答 : a) 当电压平衡继电器K260动作时,应及时将下列保护由跳闸改信号: 1) 发电机失磁保护1;发电机失磁保护2;2)
逆功率保护1、2;3) 发电机突加电压保护。 B) 当电压平衡继电器K360动作时,应及时将发电机定子匝间保护由跳闸改信号。 C)
当电压平衡继电器K460动作时,应及时将低阻抗保护(包括t1及t2时限)由跳闸改信号。 D)
配合检修人员检查发电机电压回路各二次小开关、熔丝是否有跳闸或熔断现象,在无明显故障点的情况下,可以对二次小开关、熔丝试送一次,若再次发生跳闸或熔断,则不得再进行强送,应检查有关电压回路是否有短路现象。若发现发电机PT一次熔丝熔断,应申请停机更换发电机PT一次熔丝,并检查发电机PT是否有故障。

39、发电机射频检测仪报警后如何处理?
答 : 1) 就地检查装置的电平指示值应在60%(预报警)或80%(报警)以上。
2)应检查发电机各温度巡测仪指示值是否正常、各主要运行参数表计是否正常、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工作是否正常,仪用空气湿度是否正常等等,对发电机运行工况进行综合判断,必要可申请减负荷直至停机处理。3)通知检修人员进行有关处理、检查工作。

40、在运行中避雷器如果发生瓷瓶破损、引线或接地线断线,内部有响声或发生爆炸时如何处理?
答 : A.当瓷瓶破损、引线或接地线断线、内部有响声时,应迅速申请退出避雷器运行;
B.若母线避雷器发生爆炸时,应使用母联开关进行隔离。若母联已跳闸,在取下母联控制熔丝,拉开跳闸设备母线侧闸刀的情况下,使用压变一次闸刀予以隔离;
C.恢复跳闸设备运行; D.故障避雷器经处理或更换,并且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41、发电机运行时因故退出一只氢冷却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 : 在额定工况下(氢压0.31MPa,功率因数0.85时),当1/8氢冷却器退出运行时,允许功率为90%(317.7MVA /
270MW);当两个1/8氢冷却器退出运行,但不在同一角时,允许功率为80%(282.4MVA/240MW)。但氢冷却器撤出运行时,事先应考虑必要的措施,运行中必须密切注意冷氢温度及四角氢温偏差应满足上述规定,机组振动情况正常。当发现机组振动增加,应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消除(如恢复停用的氢冷却器运行、机组减负荷直至停机)。

42、发电机进相运行必须具备那些条件?
答 :
发电机进相运行必须具备的条件有:1)发电机进相运行试验良好,具有进相运行的能力;2)两台机组低励限制整定值已作适当调整,满足进相运行要求;3)失磁保护整定值已符合要求,确保失磁保护在低励限制后动作;4)逆功率保护装置已满足发电机进相运行的要求;50
CD台无功表及功率因数表均能双向指示,符合进相运行的要求。
43、在安全上发电机进相运行时有那些要求?
答 :
1)发电机的进相运行方式,一般只在我公司机组和系统的正常运行状态时采用。当我公司220kV线路检修、母差保护停役、单母线运行、机组的励磁系统等主设备缺陷影响到系统安全时,则不得采取进相运行措施。
2)当电网有重大检修方式时、或重大运行方式调整对系统安全有影响时、或发生系统事故时,省调值班调度员有权拒绝电厂采用进相运行方式,或通知正在进相运行的电厂机组由进相改为滞相运行;
3)其自动励磁调节器和强励功能必须完好并投入使用。
4)当班人员在机组进相运行时,应设专人加强监视,一旦发现厂用母线电压、机组的有功和无功功率、机组运行状态等有异常现象,应立即将机组由进相改为滞相运行,并向省调值班调度员汇报。

44、发电机的备用励磁系统由什么组成,起什么作用?
答 : 本发电机配有一套50Hz工频励磁装置,由感应调压器、隔离变压器、硅整流元件等设备组成,作为发变组零起升压及调试用。
45、电压互感器发生异常情况并可能发展成故障时,如何处理?
答 : A不得用近控方法操作异常运行的电压互感器的高压闸刀。
B不得将异常运行的电压互感器的次级回路与正常运行电压互感器次级回路进行并列。
C不得将异常运行的电压互感器所在母线的母差保护停用或将母差改为非固定接线(单母差方式)。
D异常运行的电压互感器高压闸刀可以用远控操作时,可用高压闸刀进行隔离。
E无法采用高压闸刀进行隔离时,可用开关切断该电压互感器所在母线的电源,然后再隔离故障电压互感器。
46、目前我公司属于省调许可的设备有那些?
答 : #1、#2主变中性点运行方式、#01 A、B启备变其220kV母线闸刀。
47、目前我公司属于省调调度的设备有那些?
答 : #1/2锅炉 (需网调许可);#1/2汽轮发电机组(需网调许可); #1/2主变;
220kV正母/付母/旁母;嘉瓦2431线;嘉山2432线;嘉跃2433线;嘉新2434线
48、关于#01启备变的低电压保护插件运行有何规定?
答 :
a.6kV工作段母线由#01启备变供电运行的情况下,如需停用6kV母线压变,则应将相应的6kV母线低电压投撤压板投入,在母线压变复役后撤出。其它情况下,6kV厂用电无论在高压厂变或#01启备变供电时,其低压闭锁过流保护6kV母线低电压投撤压板1LP13、1LP14、1LP15、1LP16均撤出。
B.当6kV母线或母线压变改检修后,请及时通知继保班拔出相应的6kV母线低电压插件,防止插件长时间动作而损坏;当6kV母线或母线压变改运行后,请及时投入插件。

49、合环和解环操作时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合环操作:必须相位相同,操作前应考虑合环点两侧的相角差和电压差,电压相角差一般不超过20°、电压差一般允许在20%以内,要确保合环后潮流的变化不超过继电保护、电网稳定和设备容量等方面的限额。有同期并列装置的开关在正常或事故处理时均应使用“同期”方式进行操作,不允许自行解除同期闭锁装置,只有值班调度员指明利用该开关向母线、线路或变压器充电时,方可解除同期闭锁装置进行操作。解环操作:特别在两台机组高负荷运行期间,应事先先检查解环点的有功、无功潮流,确保解环后电网各部分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潮流变化不超过继电保护、电网稳定和设备容量等方面的限额。

50、向空载变压器充电时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应注意: A充电开关应有完备的继电保护,用小电源向变压器充电时应校核继电保护的灵敏度,以及励磁涌流对系统继电保护的影响。
B为防止充电变压器故障跳闸后系统失稳,必要时可先降低有关线路的有功功率。
C变压器充电前应检查电源电压,使充电的变压器各侧电压不超过相应分接头电压的5%。
D220kV变压器在拉、合闸前必须先合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闸刀,待充电后再按规定改变中性点接地方式。
E运行中的主变中性点接地闸刀如需倒换,则应先合上另一台主变的中性点接地闸刀,再拉开原来一台主变的中性点接地闸刀。
F新投产及大修后变压器在第一次投入运行时,应在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五次,并应进行核相。有条件时应进行零起升压试验。
51、在进行母线操作时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进行母线操作时应注意:对母差保护的影响,各组母线电源与负荷分布是否合理(停用母线压变时应考虑对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和表计等影响),以及对系统稳定的影响。
将部分或全部设备由一条220kV母线倒至另一条母线供电,必须先投入220kV母差保护启动互联压板17LP,再将母联开关改非自动(即先拉开直流控制电源小开关,然后再取下控制熔丝F1~F4)后,方可进行倒闸操作。进行倒母线操作时,应注意:
1母差保护不得停用并应做好相应调整 2母联开关应改非自动 C各组母线上电源与负荷分布的合理性 D一次接线与保护二次交直流回路是否对应
3一次接线与压变二次负载是否对应4双母线停用一组母线,在倒母线后,一般应先拉开空载母线上压变次级小开关,再拉开母联开关,防止运行母线压变倒充母线引起母线压变次级小开关跳闸使继电保护失压误动。在对220kV母线充电前,应先拉开相应母线压变次级小开关,再合上母联开关对母线充电,最后合上相应母线压变次级小开关。
使用母联开关向空母线充电时,应先将母联过流保护切“瞬时”位置,投入母联过流保护,充电正常后停用母联过流保护,母线充电后,应检查其三相电压正常后方可进行各负荷的倒闸操作。

52、在哪些情况下,发电机应紧急停机?
答 : (1)发电机、励磁机内部冒烟、着火或发生氢气爆炸;
(2)发电机本体严重漏水,危及设备安全运行;(3)发电机内氢气纯度迅速下降并低于90%以下或漏氢引起氢压急剧下降到35kPa以下时,或发电机密封油中断时;
(4)主变、高压厂变着火或冒烟; (5)发电机及励磁机#5—#7支持轴承达103℃。
53、如何执行省调度员的调度指令?
答 :
调度员发布的调度指令,本厂值长、网控值班员必须立即执行。如受令人在接到省调值班调度员发布的调度指令时或执行调度指令过程中,认为调度指令不正确,应立即向省调值班调度员报告,由省调值班调度员决定该调度指令的执行或撤消。当省调值班调度员决定重复其指令时,受令人原则上必须执行。但当执行该指令确实将威胁人身、设备或电网安全时,值班运行人员应当拒绝执行,同时将拒绝执行的理由及改正指令内容的建议报告省调值班调度员和本单位的直接领导。凡属省调管辖范围内的设备,未经省调值班调度员的指令,各有关单位不得擅自进行操作或改变其运行方式(对人身或设备安全有严重威胁者除外,但应及时向省调值班调度员报告)。凡属省调许可范围内的设备,各有关单位必须得到省调值班调度员的许可后,才能进行改变运行状态的操作。

54、如何做发电机封闭母线投运前的密封性试验?
答:1.启动微正压装置,给封闭母线充压缩空气。2.当封闭母线内压力达1.5 kPa
时,微正压装置应自动停止充气。3.当封闭母线内压力逐步降到0.5kPa时,微正压装置应自动重新开充气。记录封闭母线内压力从1.5
kPa下降到0.5 kPa的时间。 4.此时间应大于20分钟。
55、如何接授和执行省调度员的倒闸操作指令?
答 :
省调管辖的设备,其倒闸操作是由值班调度员通过“操作指令”、“操作许可”这两种方式进行。省调值班调度员发布操作指令有以下两种形式:
A.综合操作指令;B.单项或逐项操作指令。不论采用何种发令形式,运行人员应理解该项操作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在进行操作前,运行值班人员应充分考虑对系统运行方式、潮流、频率、电压及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等方面等影响。运行值班人员在操作前应核对网控控制屏、模拟屏和远动CRT上的接线图是否与现场一致,操作完后应及时将上述各屏修改、核对正确,以经常保持网控控制屏、模拟屏和远动CRT上的标示与现场情况一致。调度员发布操作指令时,必须发出“发令时间”。现场运行值班人员接受操作指令后必须复诵一遍,调度员应复核无误。“发令时间”是值班调度员正式发布操作指令的依据,现场运行值班人员没有接到“发令时间”不得进行操作。现场运行值班人员汇报操作结束时,应报“结束时间”,并将执行项目报告一遍,调度员复诵一遍,现场运行值班人员应复核无误。“结束时间”是现场操作执行完毕的依据,值班调度员只有在受到操作“结束时间”后,该项操作才算结束。省调值班调度员发布的操作指令(或预发操作任务)一律由当班值长(值长临时不在时由集控长代理)接令,非上述人员不得接受省调值班调度员发布的操作指令(或预发操作任务)。

56、并列操作时同期的条件有那些?
答 : A、相序相同 B、频率相等
C、电压相等或电压差尽量小若调整困难,特别是事故时为了加速并列,允许频率差不超过0.5Hz,220kV电压差不超过20%。
57、当发生事故或异常情况时,应迅速正确向值班调度员作出汇报的内容有那些?
答 : A异常情况、异常设备及其有关情况; B事故跳闸开关(名称、编号)和跳闸时间; C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动作情况;
D有关出力、电压和线路潮流变化情况; E人身安全和设备损坏情况。
58、当发电机有关温度发生异常时如何处理?
答 :
1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否超过允许值,功率因数是否在正常范围内。2发电机水冷、氢冷系统冷却条件是否改变,若有异常,应设法恢复正常运行。3通知热工人员立即检查测温装置、测温元件是否完好。4结合线圈层间温度及相应的出水温度进行综合判断,发电机定子线圈水回路是否有堵塞现象。5发电机温度的任何突然改变、不稳定,或继续增加都说明情况异常,并且是内部有问题的一个信号,因此要求加强监视、分析,记录有关数据,必要时应采取有效手段来保证发电机的安全运行。

59、当变压器温度升高时如何处理?
答 : A.查变压器负载和环境温度,并与在同一负载和环境温度下正常的温度核对; B.核对温度BTG屏显示温度和就地温度计是否正常;
C.查变压器的冷却装置或变压器室的通风情况。若温度升高原因是由冷却系统故障,不能立即停运修理,则值班人员应调整变压器的负载至允许温度下的相应容量。在正常负载和冷却条件下,变压器温度不正常并不断上升,且经检查证明温度指示正确,则认为变压器已发生内部故障,应立即将变压器停运。

60、当柴油机手动启动时有那些注意事项?
答 : 1)发动机连续发动时间不得超过30秒,超过30秒,应等待1—2分钟后重新启动
2)在发动机初次启动或油过滤器更换后的启动,当发动机启动运行3—5分钟后,应将其停止,等待15分钟,让油流回盘中,重新查发动机油位,必要时补油,绝不允许在油位高于“H”或低于“L”状态下运行
3)当油温达到121℃或冷却水温度超过91℃时,应停机或采取降负荷措施 4)应避免长时间空负荷运行,最大出力工况运行时间不应超过5分钟。

楼主:
61、机组正常运行时,若380V高阻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应如何处理?
答 : A.先判断是真接地还是误报警,检查是否有支路接地报警;
B.当有电动机接地信号发出时,应开启其备用设备,并将接地设备停运处理;
C.若为PC、MCC母线接地,应与机炉人员联系,转移负荷,停用母线,由检修人员处理;
D.若为变压器低压侧接地,可停用变压器,将母线改由PC母联开关供电;
E.若查找接地点有困难,可采用负荷转移试拉法,但必须汇报集控长与机炉专业充分协商,保证机组安全运行。
62、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380V 1(2)A段母线失电,应如何处理?
答 : A. 应立即汇报集控长、值长,并设法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尽快恢复380V母线正常供电: a.
迅速查明380V厂用电母线失电原因,查明故障并消除后,设法用对应的低压工作厂变或380工作段母联开关对失电380V母线进行试送(试送时应查明对应的失电380V母线低电压保护已动作跳闸,有关负荷已停电,且要防止倒送电)。
B. 380V母线厂用电部分中断,应迅速正确判断保安段母线仍供电正常。 B. 380V母线厂用电部分中断,机组未跳闸,则应: a.
机组RB动作,确认炉膛有火,应立即投油助燃,机组自动减负荷运行。 B. 确认备用辅机自启正常,否则应手动启动。 C.
检查炉水泵电流、差压、马达腔温度及冷却水流量正常。 D. 确认跳闸空预器辅助马达自动投入,否则应人工盘车,直至恢复正常盘车为止。 E.
注意汽包水位变化,调节汽包水位正常。 F. 待故障段380V母线厂用电恢复后,根据要求启动跳闸辅机,恢复机组正常运行。 C.
若锅炉发生MFT、机组跳闸,则按MFT及机组跳闸故障处理。 D. 如380V保安电源中断,则按“380V保安段失电”故障处理。
63、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6kV 1(2)A段母线失电,应如何处理?
答 : A. 如6kV母线工作电源跳闸,备用电源自投成功,锅炉未发生MFT,机组未跳闸,则机组仍可保持RB状态运行,并汇报。 B.
如失电的6kV母线备用电源未自投,应立即汇报,并设法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尽快恢复厂用电: a.
如查明失电的6kV母线备用电源无故障信号发出,并且6kV母线无故障信号发出,6kV母线低电压保护已动作跳闸,可用6kV备用电源抢送一次,抢送正常后,汇报值长,听候处理。
B. 若失电的6kV母线备用电源有故障信号发出或6kV母线有故障迹象时,必须汇报有关领导,待故障消除后经上级有关人员通知方可试送。 C.
6kV厂用电母线失电后,会引起对应段的380V厂用电母线失电,因此应迅速正确判断380V保安段母线仍由380V
A(或B)段母线供电正常。在查明380V厂用电母线失电原因且无故障时,可设法用对应的低压工作厂变(查明对应的6kV母线已恢复供电情况下)或380V工作段母联开关对失电母线进行试送(试送时应查明对应的失电母线低电压保护已动作跳闸,且要防止倒送电)。
D. 如是6kV
A段母线失电后,应立即查明6kV公用段对应的工作电源应跳闸,6kV公用段母联开关应自投成功,否则应立即设法恢复6kV公用段失电母线的供电,以保证外围系统的正常供电。
C. 如6kV母线厂用电部分中断,备用电源自投未成功,且不能很快恢复,机组未跳闸,则应: a.
检查相应6kV及380V备用辅机应自启,否则应手动启动。 B.
任一段6kV母线厂用电中断,如锅炉未熄火,机组RB动作,应立即投油助燃,机组自动减负荷运行。 C.
查炉水泵电流、差压、马达腔温度及冷却水流量正常。 D. 确认跳闸空预器辅助马达自动投入,否则应人工盘车,直至恢复正常盘车为止。 E.
注意汽包水位变化,调节汽包水位正常。 F. 待故障段6kV母线厂用电恢复后,根据要求启动跳闸辅机,恢复正常运行。 D.
若锅炉发生MFT、机组跳闸,则按MFT及机组跳闸故障处理。 E. 如380V保安电源中断,则按“380V保安段母线失电”故障处理。
64、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UPS失电,电气应如何处理?
答 :
A.首先确认逆功率保护应动作正确,220kV开关跳闸、A、B柜2QF跳闸。集控室内确认开关跳闸的方法为检查DEH盘上汽机转速指示下降,并立即询问网控值班人员,其控制屏上主变220kV开关绿灯亮、红灯灭,相应电流表、有功表及无功表指示为零,同时派人到继电保护室内检查A、B柜灭磁开关已跳闸,逆功率保护已动作出口。如发现发电机逆功率保护拒动,可以使用BTG屏上的电气紧急停机开关进行应急处理。
B.
此时如查明6kV备用电源自投成功(BTG盘上6kV工作进线开关绿灯亮,6kV备用进线开关红灯亮),还必须检查380V保安段仍由A(或B)工作变供电正常,立即派人去UPS室检查UPS控制面板上的报警信号,检查UPS母线失电原因,同时检查主路、旁路和直流电源的供电情况,确认故障设备并隔离排除后,可重新启动UPS,尽量考虑抓紧恢复UPS母线供电。最后复位BTG盘上有关开关至对应位置,但必须得到集控长同意,且两人同时进行,正确核对设备,切勿搞错方向,以防厂用电重新失去。
C.
此时如查明6kV备用电源只有一段自投时,要抢送备用电源开关必须先确认该段母线低电压保护已动作,有关辅机均已跳闸后进行,并先确认母线确无故障迹象,工作进线开关已断开,再抢送备用进线开关(抢送时必须将6kV厂用系统同期闭锁STK切至停用,备用进线同期开关TK切至投入位置,厂用同期表显示单侧有电).如为6kV
A段未自投,则应查明380V保安段已切至工作变B供电,6kV公用段母联开关自投正确,以防影响另一台机组。如6kV两段均未自投,则首先要确认保安段柴油机自投是否成功(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红灯亮),如成功,再设法用6kV备用进线开关恢复对6kV母线供电;如不成功,则在BTG盘上紧急启动柴油机供电,如远方启动失败,一方面去柴油机就地控制箱上紧急启动柴油机,另一方面马上设法至少先恢复6kV、380V工作段一段母线供电,恢复保安段正常供电。
D.
当大/小机直流油泵及空侧直流密封油泵运行后,须对DC230V母线电压加强监视,适当调整充电器的充电电流,维持DC230V母线电压正常,必要时检查#1/2机230V直流母线符合联络条件后,可将#1/2机230V直流母线联络闸刀改运行,保证直流用户供电正常。

65、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厂用电全部中断事故,应如何处理?

:A.厂用电全部中断后,应查大、小机跳闸,转速下降,否则应手动停机。B.炉按MFT动作处理。C.检查发变组逆功率保护是否正确动作,如未动作,则应用发电机紧急停机开关(或手拉灭磁开关)启动发变组保护停机。D.立即检查并启动主机及小机直流润滑油泵、空侧直流密封油泵运行正常。E.迅速检查6kV母线备用电源是否自投,若未自投,在查明6kV母线备用电源无故障信号发出,并且6kV母线无故障信号发出,6kV母线低电压保护已动作跳闸,可用6kV备用电源抢送一次,抢送正常后,汇报值长,听候处理;若6kV母线备用电源有故障信号发出或6kV母线有故障迹象时,必须汇报有关领导,故障消除后经上级有关人员通知方可试送。F.检查柴油机应自启成功,否则应立即查明原因并手动启动,确保保安段母线供电正常。G.6kV
A段母线失电后,应立即查明6kV公用段对应的工作电源应跳闸,6kV公用段母联开关应自投成功,否则应立即设法恢复6kV公用段失电母线的供电,以保证外围系统的正常供电。H.检查事故停机泵启动正常,炉水泵、大、小机冷却器冷却水供水正常,温度无异常升高现象。I.检查高、低压旁路不应打开,否则应立即手动关闭。J.严禁向凝汽器内排汽疏水,关闭主、再热蒸汽管道疏水阀。当仪用空气同时失去时为防止低压缸防爆膜冲破,应立即关闭高压主汽门上游各疏水手动隔离阀。K.厂用电失去后,仪用空气将失去,因此在不影响邻机运行的前提下,应尽快恢复仪用空气。L.厂用电失去后,公用闭冷水用户将失去,应将这些用户倒至邻机供。M.检查各抽汽逆止阀应关闭。N.解除各辅机联锁,撤出各自动调节。O.对机组进行全面检查,注意监视大、小机润滑油压力、温度及各轴承金属温度,否则应破坏真空紧急停机。P.注意监视凝汽器排汽温度,在排汽温度未降至50℃以下时,禁止启动循泵向凝汽器通循环水。Q.当厂用电中断,保安段母线失电短时无法恢复正常供电时,应立即进行发电机排氢工作,防止氢气外泄而发生爆炸。R.及时投入大、小机连续盘车。如保安段母线失电,应对大、小机进行定期手动盘车,直至保安段母线恢复正常供电后,按规定投入连续盘车。S.在厂用电恢复前,应坚持对空预器进行手动盘车。T.待厂用电恢复后,及时投各辅机,根据热态启动要求机组重新启动。

66、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发电机失磁故障,应如何处理?
答 : 1)当发电机失去励磁时,失磁保护应动作,则按发变组开关跳闸处理。 2
)若失磁保护未动作,且危及系统及本厂厂用电的安全运行时,则应立即用发电机紧急解列开关(或逆功率保护)及时将失磁的发电机解列,并应注意6kV厂用电应自投成功,若自投不成功,则按有关厂用电事故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3)在上述处理的同时,应尽量增加其它未失磁机组的励磁电流,以提高系统电压和稳定能力。 4
发电机解列后,应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才可以将发电机重新并列。
67、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发电机逆功率运行,应如何处理?
答 : 1)发电机逆功率保护应动作出口跳闸。 2)汽轮发电机组逆功率运行时间不得超过1分钟。
3)若逆功率保护拒动,应用发电机紧急解列开关(若不得已可以使用手拉A、B柜2QF开关启动K486的方法)及时将逆功率运行的发电机解列,并应注意6kV厂用电应自投成功,若自投不成功,则按有关厂用电事故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4)发电机解列后,应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才可以将发电机重新并列。
68、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发电机振荡或失步故障时,应如何处理?
答 :
1)增加发电机励磁电流,尽可能增加发电机无功,在周波允许及炉燃烧工况稳定时可采用拍磨引起RB动作来降低发电机有功负荷,以创造恢复同期的有利条件。
2)若系统振荡引起机组MFT,则按有关机组MFT事故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3)
在系统振荡时,应密切注意机组重要辅机的运行情况,并设法调整有关运行参数在允许范围内。
4)若由于发电机失磁造成系统振荡,失磁保护拒动时,应立即用发电机紧急解列开关(或逆功率保护)及时将失磁的发电机解列,并应注意6kV厂用电应自投成功,若自投不成功,则按有关厂用电事故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5)采取上述措施后,仍不能恢复同期,失步保护拒动时,应用发电机紧急解列开关(或逆功率保护)及时将失步的发电机解列,并应注意6kV厂用电应自投成功,若自投不成功,则按有关厂用电事故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6)系统振荡时发变组失步、失磁等机组保护如动作跳闸,则按机组跳闸处理。7)发电机解列后,应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才可以将发电机重新并列。

69、机组正常运行时,若发生保安段母线失电,应如何处理?
答 : A. 确认大、小机跳闸,转速下降,应立即启动大、小机直流油泵。 B. 检查炉MFT动作且联动正常。 C.
检查电气发变组跳闸,备用电源自投正常,如除保安段母线外,其它母线供电正常,检查UPS由直流(或旁路)供电正常。 D.
立即检查380V保安段母线有无短路故障,若发现母线故障,则不得强行送电,应将故障母线隔离,包括将双电源回路的供电设备开关(如交流事故照明、电动阀门柜等)拉至检修位置,以防倒充电,联系检修处理。
E. 确认380V保安段母线无故障,应尽快恢复供电: a.
若380V工作段有电,确认380V保安段母线无电压且保安段进线开关A、B及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确已断开,用380V保安段
A(B)进线开关对380V保安段母线进行试送电。 B.
若为380V厂用工作母线全部失电引起380V保安段母线失电时,则应在BTG屏上紧急启动柴油发电机组,确认380V保安段母线无电压,
检查保安段进线开关A、B确已断开,合上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对母线进行充电。若启动失败应立即到就地紧急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先将启动方式选择开关由“自动”切至“手动”位置并复归有关报警信号),待柴油发电机组启动成功后,检查其出口开关应自动合上,否则应检查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确已断开及380V保安段母线无电压,手动合上柴油机出口开关,最后合上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对母线进行充电。注意在手动恢复保安段母线供电时,应将保安段各联锁开关事先停用。
C. 在将380V保安段母线由柴油发电机组供电切至380V工作段供电可采取冷倒(停电切换)或同期切换方法。 D.
若柴油发电机组无法启动,可将A、B段工作进线开关及柴油发电机的进线开关摇至隔离位置,再将备用进线开关摇至工作位置后合上,使用保安变电源。应注意在工作电源恢复后应采用停电法切换至工作电源上以防止非同期并列。
E. 应对UPS、直流充电器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手动切换。 F. 当主机转速降至600r/min
而380V保安段母线电源还未恢复时,应破坏真空;同时应严密监视主机轴承金属温度、振动等,防止主机烧瓦,必要时手动盘车,直至保安段电源恢复正常后,按规定投入连续盘车。
G. 保安段母线恢复送电后,应立即设法进行主机盘车,并对机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H.
待380V保安段恢复正常供电后,及时投用保安段上各辅机,根据规定要求机组重新启动。
70、机组频率发生变化时的现象有那些?
答 : 频率往复摆动时:机组随系统发生振荡,机组声音、其CD台和BTG屏上有关表计随着摆动有规律地变化。
低频率时:CRT及记录仪显示转速下降,机组有功自行增加,机组及辅机声音异常,有关辅机出力下降。高频率时:CRT及记录仪显示转速上升,机组有功自行减少,机组及辅机声音异常,有关辅机出力增大。

71、机组频率发生变化时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主要有那些?
答 :
主要原因:其低频率是由电网中有功负荷大于有功电源容量所致;高频率是由电网中有功电源大于有功负荷容量所致。系统或机组发生振荡。处理方法:1)除机组自身的一次调频特性外,电网频率由调度统一调整、管理。2)二次调频按调度规程有关规定执行。3)电网频率异常时,汽轮机某些叶片有可能发生共振断裂的危险,发生频率异常,应立即汇报值长。4)电网频率异常时,发变组低频保护、过励磁保护有可能动作,应及时调整发电机出口电压,控制发电机出口电压与周波标幺值之比在1.06倍以内。5)低频率时,运行人员应监视调整机组负荷、注意汽机调节级压力在容许值范围,禁止机组出力大于铭牌的最大出力。
6)频率异常时,有关辅机出力将变化,应严格检查、监视主、再热蒸汽参数、机组振动、轴向位移、推力轴承温度、凝汽器真空、各油压、水压、水位、各辅机电流等参数,保证在运行限额内,否则应作出相应处理。7)频率在48.5~51.5Hz汽机允许连续运行;频率在46~48.5Hz运行总累计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否则应故障停机;频率低于46Hz或超过51.5Hz应故障停机。8)由于电力系统振荡引起频率异常,应立即报告值长或集控长,并按系统振荡原则处理。

72、何为6kV P/V开关的运行、热备用、冷备用、试验及检修状态?
答 :
运行:指开关小车在“工作”位,合闸状态,开关一、二次触头均接通,开关分合闸控制熔丝均送上,控制电源小开关合上,保护压板投入。有远方操作功能的开关,其“REMOTE/LOCAL”在“REMOTE”位。
热备用:与运行状态仅区别于开关在“断开”位。
冷备用:开关在分闸状态,控制电源小开关断开,开关分合闸控制熔丝均取下,开关小车在“隔离”位,开关一、二次触头均断开,保护压板在投入位。试验状态:开关小车在“隔离”位置,一次触头断开,二次触头接通,开关分合闸控制熔丝均送上,控制电源小开关合上,二次保护压板在投入位,开关在“断开”位。
开关检修状态:开关小车完全拉至柜外,开关分合闸控制熔丝均取下,控制电源小开关拉开。开关所属电气回路检修状态:开关在断开状态,拉开控制电源小开关,开关分合闸控制熔丝均取下,开关在“隔离”或“检修”位,合上开关柜后接地闸刀(或挂接地线)。开关所属回路机械的机务检修状态:同冷备用状态。

73、我公司主变在冷却电源故障时如何处理?
答 :
首先检查备用电源能否投入,若不能,则迅速降低变压器负荷,并且严密监视变压器线圈温度、上层油温不能超限(75℃),处理中应注意变压器的‘冷却器全停保护’延时20分钟后,启动586继电器关闭主汽门,逆功率保护动作发变组解列。

74、我公司发电机进相运行有那些具体的规定?
答:
1)根据省调要求,我公司220kV母线电压上下限范围为242~220kV,为保证电网及各变电所母线电压的合格率,要求我公司220kV母线电压高限应控制在236kV,当220kV母线电压超过236kV,在236~240kV之间应提高运行发电机的功率因数,降低无功出力;220kV母线电压超过240kV及以上时应调整一台发电机进相运行;2)当班值长应按照电压调控的要求,决定机组高力率或进相运行,机组进相运行前必须得到省调值班调度员的许可,机组退出进相运行状态后应报告省调值班员。
3)无论我公司是一台机组或两台机组运行时,仅考虑单台发电机(#1机或#2机)进相运行,且最大进相深度为50Mvar;4)当两台发电机并网运行时,如一台机需进相运行,则另一台机的功率因数不应低于0.98,即控制在滞相1~0.98,并控制机端电压在正常范围内;5)在调节发电机的“S90C”励磁调节开关,减小励磁电流使发电机进入进相运行时,应缓慢、平稳地调节,尤其是接近规定的进相无功功率时,应避免调节过头;
6)当某台发电机进相运行后,电气CD
台应设专人监盘,如能满足220kV母线电压在240kV以下时,应尽量减小进相深度。加强对发电机无功负荷、功率因数、定子电流,机端电压等运行参数的变化,保证各运行参数在规程规定范围内。并且加强对巡测仪上定子端部铁芯、铜屏蔽及压指温度的监视,并与进相运行前的温度作比较,若发现温度异常升高或超越限额,则应立即增加励磁电流,减小进相无功功率,设法减小定子电流,使温度在限额内。有关参数要求如下:a)
发电机机端电压:19~21kV b) 同时满足6kV厂用电压:5.7~6.6kV c) 定子铁芯及端部温度:<110℃ d)
定子端部铜屏蔽及压指温度:<170℃ e) 定子线圈温度:<90℃ f) 定子各支路出水温度:<85℃ 7
)当一台机组采取了进相运行措施,并达到了50Mvar的进相深度,仍无法将220kV母线电压降至240kV以下时,应向省调值班调度员汇报,以便省调值班调度员采取其它降压措施。8)网控值班人员在低谷期间更应加强对220kV母线电压的监视,发现电压超过236kV时,应及时汇报值长,并作好记录,在机组进相运行期间应加强与集9)在发电机进相运行期间,汽机方面加强监视主机油温、密封油温、水温、主机振动、瓦温及轴向位移等参数,使之在规程规定的范围内。10)发电机组进相运行时,当班值长应记录每次进相运行的机组台数、进相深度和机组进相运行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做好统计工作。

75、我公司对发电机、主变、高压厂变保护的投撤操作各有那些规定?
答 : 1)在发变组改热备用之前,必须先按要求整组投入(或检查)发电机、主变及高压厂变保护。
2)只有当发变组一次系统及励磁系统均改为冷备用后,方可将起停机定子接地保护及发电机突加电压保护退出运行。在发变组一次系统改热备用前,必须先投入起停机定子接地保护及发电机突加电压保护。3)发变组并网后应将起停机定子接地保护及发电机突加电压保护由跳闸改信号,解列前将其改为跳闸。4)发电机定子冷却水泵停运时,应及时撤除发电机定子断水保护热工信号输入压板LP9(PRP302屏);在发电机定子冷却水泵运行正常后,才能投入此压板。5)当220kV正母或副母电压小母线失电时,相应的发电机低阻抗保护应由跳闸改信号,以免误动出口。6)发电机并列前,应将失磁1、2保护,逆功率1、2保护及失步保护投信号,当发电机并网后,应立即复位有关保护动作出口信号,并验明无异极性电压后,将上述保护投跳闸。
7)当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运行时,应投入主变零序过流(T1)跳母联压板LP8;当主变220kV中性点不接地运行时,应停用主变零序过流(T1)跳母联压板LP8;若仅因解、并列需要而合上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不必投入主变零序过流(T1)跳母联压板LP8。
8)在机组解并列或异常工况时更应及时调整发电机的无功负荷,为防止逆功率保护误动出口,机组运行时Q/P应不大于10。
9)当电压平衡继电器K260动作时,应及时将下列保护由跳闸改信号:发电机失磁保护1;发电机失磁保护2;逆功率保护1、2;发电机突加电压保护。当电压平衡继电器K360动作时,应及时将发电机定子匝间保护由跳闸改信号。当电压平衡继电器K460动作时,应及时将低阻抗保护由跳闸改信号。
10)当机组解列后,应将失磁1、2保护及失步保护投信号。若停机时间超过8小时或解列后发变组保护有检修工作时,还应将低阻抗保护跳母联压板LP10(PRP302屏)及主变零序过流保护跳母联压板LP8(PRP301屏)取下,待下次并网前(整组投入(或检查)发电机、主变及高压厂变保护时)再将此两块压板重新投入。
11)
当220kV母联开关停役后,应及时取下发电机低阻抗保护跳母联压板LP10(PRP302屏)及主变零序过流保护跳母联压板LP8(PRP301屏);待220kV母联开关复役后,及时将此两块压板重新投入。
12)干式变冷却风机、测温装置检修或停送干式变温控箱电源前,应短时停用其超温保护压板,以免超温保护误动出口。
76、我公司对发电机的温度有那些具体规定?
答 :
1)定子线圈层间温度不得大于90℃;定子线圈各槽出水温度及汇水管总出水温度均不得大于85℃;发电机定子铁芯温度不得大于120℃;
2)正常运行时,发电机定子线圈层间任一点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或任一槽出水最高温度与各槽最低出水温度之差均应在5℃以内。若线圈层间任一点最高温度与层间最低温度之差达10℃,或任一槽出水最高温度与各槽最低出水温度之差达8℃时,应及时分析、查明温度异常升高的原因,并加强监视,必要时可降低负荷运行;
3)当线圈层间任一点最高温度与层间最低温度之差达14℃,或任一槽出水最高温度与各槽最低出水温度之差达12℃,或线圈层间任一点温度超过90℃,或任一槽出水温度超过85℃,或任一点铁芯温度超过120℃时,排除测量装置故障后,应立即降低负荷,使上述温度不超过上限值,并且结合其它现象综合比较发电机各点出水温度及线圈层间温度,如判断发电机内部确有严重故障,为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应立即解列停机。

77、我公司低压厂变中属于油浸变和干式变的分别有那些?
答 : 油浸变有:雨水变A/B,厂前区变A/B/C,输煤变A/B,防雷变、淡水变A/B,化水变A/B,金工变、
#2灰库变。干式变有:#1/2 A、#1/2 B工作变,#1/2 A、#1/2 B除尘变,
除灰变A/B,#1/2暖通变,#1/2网控变,#1/2 照明变,检修变,保安变。
78、我公司变压器中性点的运行有那些规定?
答 :
1主变220kV中性点可通过接地闸刀直接接地或不接地运行,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的运行方式由省调管辖,发变组正常并列、解列时,要求合上该接地闸刀。
2高压厂变和#01启备变6kV线圈中性点经中阻接地,当6kV设备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继电保护动作跳开相应开关。
3低压工作变、除尘变、暖通变380V线圈中性点经高电阻接地,当380V设备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继电保护动作发信;其它低压厂变380V中性点为直接接地,当380V设备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继电保护动作跳开相应开关。

79、我公司黄姑泵房淡水变的电气运行方式有那些规定?
答 :
黄姑泵房淡水变A由6kV公用A段供电,淡水变B由黄姑变电所供电,正常情况下,淡水变A运行,380V淡水A段进线开关及380V淡水A/B段母联开关运行,380V淡水B段进线开关在检修位置,淡水变B充电运行。380V淡水A、B段的电源采用冷倒方式(停电切换方式),严禁将6kV淡水A和10kV淡水变B在低压侧进行并列切换。

80、运行中CT二次开路应如何处理?
答 : A. 设法降低一次侧电流值,必要时断开一次回路。 B. 根据间接表计监视设备。 C.
做好安全措施与监护工作,以免损坏设备和处理时危及人身 安全。 D. 若发现CT 冒烟和着火时,严禁靠近CT。
81、运行中电动辅机跳闸处理原则?
答 : 1、 当泵类、风机、电动机发生上述情况,应先启动备用辅机,然后停故障设备。 2、
对于重要的厂用电动辅机跳闸后,在没有备用辅机或不能迅速启动备用辅机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机组重要设备遭受损坏,允许将已跳闸的电动辅机进行抢送,具体抢送次数规定如下:
6kV电动辅机: 一次 380V电动辅机(炉水泵除外): 二次 3、 跳闸的电动辅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禁止进行抢送: a)
在电动机启动调节装置或电源电缆上有明显的短路或损坏现象。 B) 发生需要立即停止辅机运行的人身事故。 C) 电动机所带的机械损坏。 D)
非湿式电动机浸水。
82、运行中压变着火或内部有异音时应如何处理?
答 : A.迅速转移异常压变所属母线负荷,使用母联开关予以隔离(若是线路压变,应迅速拉开线路开关,并联系对侧拉开线路对侧开关);
B.保护及自动装置按继保规程进行切换、调整;
C.当得到对侧开关拉开通知后,验明线路侧确无电压时,拉开线路压变次级开关S101、S102(母线压变在拉开一次闸刀后再拉开S101、S102、S103);
D.对已隔离的压变进行灭火。
83、运行中的CT、PT发生哪些情况应立即停用?
答 : A. CT和PT内部有严重放电声和异常声。 B. CT和PT发生严重振动时。 C. PT高压熔丝更换后再次熔断。 D.
CT和PT冒烟,着火和有异臭。 E. 引线与外壳或线圈与外壳之间有火花放电,危害设备安全运行。 F. 严重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G.
PT(注油式)内部或引线出口处油严重喷油或漏油现象。
84、运行中的PT熔丝或二次小开关跳闸应如何处理?
答 : a. 判明故障PT,并以电流表监视设备的运行,正确记录时间(失常的电度表应按时间与实际电流计算补加电量) b.
停用有关因失去电压而可能引起误动的保护和自动装置。 C. 通知有关专业避免因表计失常而引起误判断。 D.
若低压熔丝熔断或二次小开关跳闸,可试投一次,不成功不 得再投,进一步查明原因,必要时通知检修处理。 E.
PT高压熔丝熔断时,应汇报值长,作相应处理。处理时应对PT进行外观检查和测量绝缘,消除故障后才可恢复运行。
85、使用万用表测量异极性电压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 : 1)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前,必须确认选择开关在“电压”档,不得在“电阻”档或“电流”档,以免因内阻小造成保护误动出口。
2)测量跳闸压板两端无异极性电压时,可以直接在跳闸压板两端测量,但应注意测量表针不得接触金属外壳,以免可能造成直流系统接地,使保护误动出口。

86、备用保安段运行方式及注意事项?
答:
1)正常情况下保安变及380V备用保安段处于带电运行状态,#1/2机380V保安段备用电源开关运行,负荷侧电缆充电运行,#1/2机380V保安段备用进线开关处于"隔离"位,在保安段母线正常运行时,严禁将开关摇至工作位置并合闸。2)在#1(2)机380V保安段停役检修时,必须将#1/2机的380V保安段备用进线开关及#1/2机380V保安段备用电源开关拉至"检修"位。3)在保安变及380V备用保安段进行电气检修工作时,也必须做好2)条的安全措施。4)保安变电源开关的停送电操作方法同公用段新F+C开关相同,但在移动开关以前必须确认断路器面板上的位置指示器是否指示"O"即分闸位,如在"I"合闸位,必须先分闸后再进行操作。5)在保安变电源开关带电时,带电显示器动作,其常闭接点将断开电磁锁电源,闭锁开关柜门的打开。

87、若主变或高压厂变在运行中发生不正常的温升,应如何处理?
答 :
处理原则:变压器在运行中油温或绕组温度超过允许值时应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使其降低,同时须进行下列工作:A.检查变压器的负荷和冷却介质的温度,核对该负荷和冷却介质温度下下应有的油温和线圈温度。
B.核对变压器的BTG屏显示温度和就地温度计有无异常。C.检查冷却装置是否异常。备用冷却器是否投入,若未投则应立即手动启动。D.调整负荷、运行方式,使变压器温度不超过允许值。经检查冷却装置及测温装置均正常,调整负荷、运行方式仍无效,变压器油温或线圈温度仍有上升趋势,或油温比正常时同样负荷和冷却温度下高出10℃以上,应立即汇报有关领导,停止变压器运行。在处理过程中应通知有关检修人员到场参与处理。

88、若发变组、高压厂变一次系统停机改冷备用后还有检修工作,则还应完成哪些工作?
答 : (1)合上主变220kV接地闸刀; (2)在发电机出口20kV PT柜后挂三相短路接地线; (3)在6kV
×A/×B段工作进线PT柜后进线处各挂一付三相短路接地线;
(4)若发电机封闭母线也要检修,则应先停止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的运行。(5)根据需要决定是否进行发电机排氢工作,是否停用盘车装置。
89、若机组发生220kV开关发生非全相运行,如何判断、处理?
答 : 1) 现象: a发电机三相定子电流严重不平衡,可按下表所列特征判断主变220kV开关的非全相运行情况:发电机定子电流:
Ia、Ib、Ic、中有两相相等或近似相等,且为另一相的1/2 主变220kV开关: 两相拒分,一相断开 发电机定子电流:
Ia、Ib、Ic、中有两相相等或近似相等,且另一相为零 主变220kV开关: 一相拒分,两相断开 b
“开关相间不一致”光字牌亮,CD台上主变220kV开关红、绿指示等均熄灭 c
发电机非全相保护、负序过负荷保护有可能发讯、动作,有关光字牌亮。 2) 原因: a 主变220kV开关控制回路故障,引起开关非全相运行。
B 主变220kV开关机构故障,引起开关非全相运行。 3) 处理: a
当判明发变组非全相运行时,应特别注意,此时不得拉开发电机磁场开关2QF,汽机不得关闭主汽门,不得盲目使用发电机紧急跳闸开关。 B
若此时发电机磁场开关2QF未跳闸,汽机主汽门也未关闭,可按下列原则进行处理: a)
应立即尽可能降低发电机有功负荷至零,并保持汽轮发电机组的转速(频率)与系统接近,与此同时,立即手动将发电机励磁方式切换开关AQK、BQK切至“手动”位置,并迅速调节主励磁机励磁电流接近空载值(约50A),使无功负荷输出接近零。
B) 严密监视发电机定子电流,并根据电流表指示相应调节励磁,使三相定子电流均接近于零。 C)
采取措施尽快排除或隔离故障(如采用就地手动电动分闸的方法等),若故障一时无法排除,可通过拉开发变组所接母线上的其它有源回路及220kV母联开关,使发变组解列。
D)处理过程中应严密监视发电机各部温度不超过允许值。 C 若发电机非全相运行时,灭磁开关2QF已跳闸,则可按下列原则进行处理: a)
若此时汽机主汽门未关闭,发电机进入异步发电机不对称运行状态,应立即合上灭磁开关2QF增加励磁,使发电机拉入同步;然后再调节主励磁机励磁电流至空载额定值(约50A),使定子三相电流接近于零。若灭磁开关2QF合不上或发电机不能拉入同步,则应立即使用发电机紧急跳闸开关进行应急处理,直至拉开发变组所接母线上的所有开关,使发变组解列。
B)若此时汽机主汽门已关闭,发电机进入异步电动机不对称运行状态,则应立即使用发电机紧急跳闸开关进行应急处理,直至拉开发变组所接母线上的所有开关,使发变组解列。注意事项:
a) 在发电机解列过程中,在拉开主变220
kV开关前,应有5Mvar左右的无功负荷,在主变220kV开关拉开后,应及时检查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均为零。 B)
在发电机并列过程中,在发变组220kV开关合上后,应及时检查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平衡。 C)
在缓慢降压(或升压)过程中,除监视发电机定子电压 三相平衡外,还应监视定子三相电流为零。
D)正常停机,只有当将发电机定子电压降至零后,汽机才能关闭主汽门。
90、规程中变压器瓦斯保护的运行有那些规定?
答 : 1)运行及备用中的变压器,瓦斯保护应经常投跳闸。重瓦斯保护停用应经生产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批准。
2)变压器投运前应检查瓦斯继电器通向储油柜(油枕)的阀门全开,瓦斯继电器内充满油,二次接线端子良好,端子箱柜门关闭严密。
3)当油位计的油面异常升高或呼吸系统有异常现象,需要打开放气或放油阀门时,应先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
4)检修人员在运行中或热备用中的变压器及其附属设备(如油泵、油阀门、瓦斯继电器等)上进行工作,有可能引起瓦斯保护误动作跳闸时,应事先向值长申请将重瓦斯保护由跳闸改接信号,并在工作票内提出要求。
5)在停役变压器或其附属设备上做过如吊芯、滤油、换油、油泵修理、瓦斯保护二次回路更动等工作,认为在投入运行后有可能引起瓦斯保护误动作跳闸时,检修人员应在复役时书面向值长说明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
6)变压器在运行中进行以下工作前,应将重瓦斯保护由跳闸改信号,工作结束经24小时后检查瓦斯继电器内无气体,方可将重瓦斯保护重新投入跳闸;若有气体应放去,并每隔8小时检查一次,直至连续24小时无气体时再将重瓦斯保护重新投入跳闸。A)
变压器带电滤油、补油、换潜油泵 b) 强迫油循环装置的冷油器或油泵经检修后投入c) 油阀门或油回路上进行检修工作
7)化学取油样及瓦斯继电器放气(集气),不应改变瓦斯保护的运行方式。8)新装变压器、停役或备用变压器在油回路上做过如吊芯、滤油、换油、油泵修理、调换瓦斯继电器、充氮等工作后,在合闸充电前应将重瓦斯保护投入跳闸。充电正常后改接信号,待空气排尽,且在载荷(对于强迫油循环的变压器,此时无论载荷容量多少,应投入全部油泵)24小时后瓦斯保护无动作信号及其它异常情况时,方可将重瓦斯保护投于跳闸。若有气体应放去,并每隔8小时检查一次,直至连续24小时无气体时再将重瓦斯保护投跳闸,然后按照本规程规定相应调整运行油泵台数。9)新装变压器空载试运行期间,重瓦斯保护应投信号。10)重瓦斯保护投入跳闸运行期间,禁止按下瓦斯继电器上的跳闸试验按钮,以防误动作跳闸。11)在预报可能有地震期间,应根据变压器的具体情况和气体继电器的抗震性能,确定重瓦斯保护的运行方式。地震引起重瓦斯动作停运的变压器,在投运前对变压器及瓦斯保护进行检查试验,确认无异常后方可投入。

楼主:
91、变压器瓦斯保护有哪些运行规定?
答 :
1)运行及备用中的变压器,瓦斯保护应投入运行。重瓦斯保护停用应经生产副厂长(总工程师)批准。2)变压器投运前应检查瓦斯继电器通向储油柜(油枕)的阀门全开,瓦斯继电器内充满油,二次接线端子良好,端子箱柜门关闭严密。3)检修人员在运行中或热备用中的变压器及其附属设备(如油泵、油阀门、瓦斯继电器、硅胶罐、氮气回路等)上进行工作,有可能引起瓦斯保护误动作跳闸时,应事先向值长申请将重瓦斯保护由跳闸改接信号,并在工作票内提出要求。4)在停役变压器或其附属设备上做过如吊芯、滤油、换油、更换硅胶、油泵修理、瓦斯保护二次回路更动等工作,认为在投入运行后有可能引起瓦斯保护误动作跳闸时,检修人员应在复役时书面向值长说明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5)变压器在运行中进行以下工作前,应将重瓦斯保护由跳闸改信号,工作结束经24小时后检查瓦斯继电器内无气体,方可将重瓦斯保护重新投入跳闸;若有气体应放去,并每隔8小时检查一次,直至连续24小时无气体时再将重瓦斯保护重新投入跳闸。A.变压器带电滤油、补油
B. 强迫油循环装置的冷油器或油泵经检修后投入 C. 油阀门或油回路上进行检修工作
6)变压器在运行中进行以下工作前,应将重瓦斯保护由跳闸改信号,待工作结束,设备恢复正常,由检修人员检查变压器油位正常,瓦斯继电器内无气体且充满油时,方可通知值长将重瓦斯保护重新投入跳闸。A.开启或关闭油枕和变压器油箱之间的连通阀门(瓦斯继电器的蝴蝶阀)B.充氮、少量放油、带电加油(指通过油枕内加少量补充油)
C.当变压器油位计的油面异常升高或呼吸系统有异常现象,需要打开各放气或放油阀门,清理呼吸器或油位计的孔眼。疏通氮气袋和油枕之间的管道,例如处理变压器假油位,储油柜集气盒放气等
7)化学取油样及瓦斯继电器放气(集气),不应改变瓦斯保护的运行方式。8)新装变压器、停役或备用变压器在油回路上做过如吊芯、滤油、换油、油泵修理、调换瓦斯继电器、充氮等工作后,在合闸充电前应将重瓦斯保护投入跳闸。充电正常后改接信号,待空气排尽,且在载荷(对于强迫油循环的变压器,此时无论载荷容量多少,应投入全部油泵)24小时后瓦斯保护无动作信号及其它异常情况时,方可将重瓦斯保护投于跳闸。若有气体应放去,并每隔8小时检查一次,直至连续24小时无气体时再将重瓦斯保护投跳闸,然后按照本规程规定相应调整运行油泵台数。9)新装变压器空载试运行期间,重瓦斯保护应投信号。10)重瓦斯保护投入跳闸运行期间,禁止按下瓦斯继电器上的跳闸试验按钮,以防误动作跳闸。11)地震或有地震预报时,由值长决定是否将重瓦斯保护由跳闸改信号。

92、变压器在那些情况下应立即停止运行?
答 : 1)变压器内部音响很大,有不均匀的爆裂声。 2)在正常冷却条件及负荷情况下,变压器温度不断上升超过允许值。
3)变压器压力释放装置喷油。 4)漏油到油位看不见。 5)套管有严重的破损、放电现象。 6)变压器着火。
7)油色变化过甚,油内出现碳质物。 8)干式变压器绕组有放电声并有异臭。
93、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是什么?
答 : (1)绕组接线组别相同; (2)电压比相等; (3)阻抗电压相等。
94、变压器油面变化或出现假油面的原因是什么?
答 :
油面的正常变化(渗、漏油除外)决定于变压器油温,而影响变压器温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有:负荷的变化,环境温度及变压器冷却装置的运行状况等。如果变压器油温在正常范围内变化,而油位计内的油位不变化或变化异常,则说明油位计指示的油面是假的。运行中出现假油面的原因主要有:油位计堵塞、呼吸器堵塞、防爆管通气孔堵塞等。

95、变压器的停送电操作原则有那些?
答 :
1)在停、送电操作前,必须先合上中性点接地闸刀,注意其零序保护应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对应。2)变压器的投入与停用必须用断路器操作,不允许用闸刀拉合任何一台空载变压器。3)送电操作时应按先电源侧后负荷侧的顺序进行,停电操作时应按先负荷侧后电源侧的顺序进行。禁止由低压侧对变压器反充电(适用于降压变压器)。4)变压器送电前,必须将重瓦斯保护等主保护投跳闸位置。5)主变压器投运前30分钟应将冷却装置启动。6)新安装及大修后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应在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五次,更换线圈的变压器冲击合闸三次,有条件时应先用发电机零起升压正常后,再进行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试验。7)新安装及进行过有可能使相位变动工作的变压器,在投运前必须由检修人员经过查线、核相等方法,确认相位正确,并进行详细书面交底。8)新装、大修、事故检修或换油后的变压器,在施加电压前静止时间不应少于以下规定:
110kV及以下24h; 220kV及以下48h; 500kV及以下72h;
若有特殊情况不能满足上述规定,须经本单位生产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批准。
96、变压器跳闸后,运行人员应采取那些措施?
答 : A.查看保护动作情况,作好记录,并复归; B. 检查保护动作范围内的设备有无明显故障点; C.
通知检修人员进行对变压器一、二次回路进行故障查找; D. 重瓦斯、差动保护动作,未查明原因前,不得向变压器送电; E.
变压器后备保护动作跳闸,应对变压器进行外部检查无异常,并查明故障点确在变压器回路以外,才能对变压器试送电一次; F.
变压器内部故障及其回路故障消除后,在投入运行前,应作零起升压观察。没有条件零升时,送电前安全措施一定要齐全。
97、柴油发电机组的运行有那些规定?
答 : 1)不准直接摇测柴油发电机定子绝缘,防止损坏励磁回路。
2)当柴油发电机组运行中发生故障时,应按下就地控制柜上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使柴油发电机组立即停机。3)柴油发电机组运行时,应及时打开柴油发电机房门窗,保证室内有充足的氧气供应。4)本柴油机应使用2号柴油作为燃料,最低为国产0号柴油。5)柴油机应使用除盐水作为冷却用水。
6)一般,柴油发电机组不允许在负荷小于25%额定值的情况下长期运行。
6)运行中的柴油机润滑油温度突然升高,如果不是因为负荷的增加所引起,那就预示着很可能有机械故障,有条件的话,应立即停机进行检查。
98、柴油发电机组联锁回路自动启动的条件有那些?
答: a)380V1(2)A段母线失电,低电压保护动作 b) 380V1(2)B段母线失电,低电压保护动作 c)
BTG屏柴油机联锁开关投入柴油发电机就地控制屏启动方式选择开关在“AUTO(自动)”位置。当柴油发电机组由自动联锁回路启动运行后,应将BTG屏上的紧急启动开关切至“启动”位置,以免因某段380V工作段母线来电或380V工作段母线低电压保护继电器得电后,柴油发电机组过四分钟后自行停止运行,造成保安段失电。

99、柴油发动机组在运行中应监视的内容有那些?
答 : 1) 冷却水温:74—91℃,最高不得超过93℃。 2)
润滑油压:在怠速情况下在69—207kPa之间;在额定转速下在310~586kPa之间,但在启动过程中,润滑油压力有可能增高。
3)润滑油温:82—107℃,短时可达116℃。 4)柴油机的润滑油油位应在H—L之间。
5)燃油油位:2/3以上,手动截止阀常开底部放油一、二次阀关闭,无渗漏油。 6)蓄电池电压:24V DC。
7)额定转速:1500r/min。 8)电压:400V±0.5%。 9)周波:额定50Hz,可调。 10) 就地控制柜上无异常报警信号。
11)柴油机房环境照明充足,通风良好,温度适宜。
100、分别写出发变组的几种状态(运行、热备、冷备、检修)?
答 :
运行状态:指主变220kV正母(或副母)闸刀、主变220kV开关在合上位置,发电机WKKL-1B型调节器A、B柜灭磁开关2QF在合上位置,发电机中性点接地闸刀合上,机组与220kV系统并列运行,所有发变组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在投入位置,控制及操作回路正常。热备用状态:指主变220kV开关、正母闸刀及副母闸刀、发电机WKKL-1B型调节器A、B柜灭磁开关2QF均在断开位置,主变220kV
开关两组控制熔丝F1~F4均取下,6kV工作进线开关在冷备用状态,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合上,其余一次设备与运行状态相同。冷备用状态:指主变220kV开关、正母闸刀及副母闸刀均在断开位置,6kV工作进线开关在冷备用状态,WKKL-1B型调节器在冷备用状态,发变组保护停用(具体按发变组保护规程进行),发电机出口20kV
PT在冷备用状态,6kV工作进线PT在冷备用状态,发电机中性点接地闸刀拉开,主变220kV中性点接地闸刀拉开。检修状态:在冷备用状态的基础上,将6kV工作进线开关及PT拉出柜外,在6kV工作进线PT柜后进线电缆处各挂一副三相短路接地线(共两副),在发电机出口20kV
PT柜后挂一副三相短路接地线,合上主变接地闸刀(根据检修要求排氢,停密封油、盘车、定子冷却水系统等发电机辅助系统)。
101、请写出发电机准同期并列应符合哪些条件?
答 :
1发电机电压与系统电压相同,其最大误差应在5%以内;2发电机周波与系统周波一致;3发电机电压相位与系统电压相位一致。4发电机相序与系统相序一致。

102、调整发电机无功负荷时应注意什么?
答 :
增加无功负荷应注意发电机机端电压在许可运行范围内,转子电流和定子电流不能超过规定值,即不要使功率因数太低,否则无功功率送出去的太多,励磁电流过大,会使转子绕组过热。同样降低无功负荷时,应注意勿使功率因数进相。

103、简述V/Hz限制和保护的动作过程?
答 : 当V*/Hz* >1.06
,发V/Hz信号(面板V/Hz故障指示灯亮,V/Hz继电器动作),闭锁增励,自动减励至V/Hz故障消除,如减励无效,延时55秒出口跳闸;—V*/Hz*
>1.2,除执行上面的动作过程外,延时1秒后,发切“手动”信号(面板“切手动”信号灯亮,“切手动”继电器动作),面板显示“切手动”故障,励磁调节器运行方式自动切至“手动”方式下运行。如切“手动”方式下仍越限,则延时13秒出口跳闸。

104、简要说明不停电电源系统(UPS)的组成和作用以及运行方式?
答 :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System)由整流器、逆变器和静态开关这三部分组成。它供给负荷以规则的、无瞬变的、不间断的交流电源。正常运行时,负荷由主电源经整流器、逆变器供电(直流电源和旁路电源处于备用状态),逆变器控制单元保证电压输出波形和频率精确、稳定。UPS共有三路电源(主电源、直流电源和旁路电源),整流器由主电源(380V保安段)供电,逆变器由整流器或DC
230V直流系统提供直流电源。当380V保安电源因故障失去时,逆变器将自动、无延时地切至由DC
230V直流系统供电(ZP-205屏)。UPS另外还有一路旁路电源(电源来自锅炉MCC,经隔离变、调压变输入),当UPS过负荷或逆变器故障时,UPS的静态开关将自动切至旁路电源供电。两台机组的UPS还共用一台备用UPS,当#1(#2)UPS发生故障而一时无法恢复正常情况下,冷倒至备用UPS供电。

105、#1、2机直流系统的作用及运行方式如何?
答 : #1/2机的直流系统分DC 115V和DC
230V两种等级,分别用于控制、保护、仪表、信号和直流油泵、事故照明、UPS直流电源等负荷。运行方式为:DC
115V系统每台机有各自独立运行,互不联系的两条母线,每条母线上有一组蓄电池组,正常情况下,每条母线上一只充电器与蓄电池组并列运行,采用稳压浮充方式,除供电给正常连续直流负荷,并以小电流向蓄电池浮充电;DC
230V系统按#1机、#2机各设一条母线,此两条直流母线之间设有联络闸刀。当一台机的DC230V系统蓄电池组因故退出运行时,合上此联络闸刀。DC230V母线上跟DC115V系统一样,装有一组蓄电池组和两只充电器,其中一只运行,一只备用。

106、避雷器正常运行中规定及检查的项目有哪些?
答 : 1)防止雷击过电压的避雷器,在雷雨期应投入运行;对于防止操作过电压的避雷器,应长年投入运行。
2)避雷器的正常投切操作由闸刀进行。 3)瓷瓶、瓷套表面是否清洁,应无裂纹、破损及放电痕迹。
4)上下引线接头应牢固无松散、断股、或烧伤痕迹,无过热现象。 5)避雷器安装牢固,接地装置应完好,无松脱现象。
6)均压环无松动、锈蚀、歪斜现象。 7)放电记录器密封应良好,并应注意动作记录器指示数的变化,并做好记录。
8)对于氧化锌避雷器的阀片长期在工频电压作用下,阀片容易老化造成泄漏电流增加,当泄漏电流超过允许值后就有可能造成爆炸。因此必须检查运行中的氧化锌避雷器泄漏电流(MOA在线监视仪的泄漏电流指示值)是否合格,并作好记录。正常泄漏电流为0.6mA左右,当泄漏电流大于1.2倍,应及时记录,汇报,加强监视;当泄漏电流大于1.4倍,应马上汇报有关部门将该相氧化锌避雷器停役进行试验检查。
9) 氧化锌避雷器喷口处是否有放电痕迹,如有需更换。 10) 内部有故障的避雷器禁止用闸刀操作进行切除。
107、简述主厂房照明分布及管理要求?
答 : 直流事故照明电源:#1机DC220V直流母线:
负荷:集控室、网控室(各有一个照明箱),#1、#2机柴油机房(空气小开关在集控楼6.3米层事故照明箱内)功能:只能人工开启,无自动切换功能。交流事故照明(分#1机、#2机两个交流事故照明箱,但负荷有交叉):

正常:由380V照明1、2段供电。事故:当380V照明1、2段失电时,自动切换至#1、#2机380V保安段供电。恢复:当380V照明1、2段恢复供电时,又自动由380V保安段供电切回至380V照明1、2段供电集控楼照明各层照明均由相应照明箱引接(照明箱集中在集控楼南侧楼梯处)。汽机房照明:各层照明均由相应照明箱引接(照明箱集中在零米层、6.3米层、12.6米层及除氧器层等处)锅炉照明:各层照明均由相应照明箱引接,由光控箱控制(照明箱集中12.6层给煤机平台)。外围各辅助厂房、配电室照明均由附近车间盘引接供电。路灯照明由光控箱控制,光控箱分别布置在:380V雨水段配电间、化水车间盘、碎煤机车间盘、综合楼车间盘。主厂房内照明箱分布零米层
A、汽机房底层照明箱(胶球清洗装置侧) B、主厂房磨煤机间底层照明箱(C磨对侧) C、主变、厂变、启备变照明箱(真空泵对侧)
D、汽机房底层事故照明箱(真空泵对侧) 6.3米层 A、汽机房6.3米层照明箱(低加对侧)
B、主厂房6.3米层事故照明箱(主厂房南梯6.3米层) 12.6米层 A、集控室 12.6米层照明箱(集控室东侧)
B、汽机房12.6米层照明箱(高加进口阀侧)(包括东侧两楼梯照明) C、集控室12.6米层事故照明箱(集控室东侧) D、集控室
12.6米层直流事故照明箱(集控室东侧) E、汽机房12.6米层事故照明箱(汽机平台南侧柱)
F、锅炉本体12.6米层事故照明箱(12.6米层炉前柱) G、锅炉本体12.6米层照明箱(0-35米)(12.6米层炉前柱)
H、锅炉本体12.6米照明箱(35米以上)(12.6米层炉前柱)除氧器层 A、除氧煤仓间照明箱(除氧器侧)
B、主厂房21.6米层事故照明箱(除氧器侧)集控电缆层 主厂房南楼梯9.8米照明箱主厂房南梯楼道照明在各层转弯处。
每天夜班将主厂房外照明关掉,中班根据需要开启。主厂房内照明根据需要开关。
108、本公司#1、2机检修动力箱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
答 : 380V检修段上一只空气开关供电给两只以上检修箱,其对应关系如下:
#1机底层检修电源:#1机零米层A排检修箱;#1机零米层C排检修箱。 #1机12.6米层检修电源 : #1机12.6米层A排检修箱 ;
#1机12.6米层C排检修箱; #1机6.3米层C排检修箱 。 #1炉底层检修电源:#1炉零米层炉前检修箱;#1炉零米层炉后检修箱。
#1炉12.6米层检修电源:#1炉12.6米层炉前检修箱; #1炉12.6炉层炉后检修箱(在#1炉零米层炉后位置);
#1炉23.5米层检修箱; #1炉32.5米层检修箱; #1炉46.6米层检修箱。 #1炉本体检修电源:#1炉本体底层检修箱;
#1炉本体炉顶检修箱。 #2机底层检修电源:#2机零米层A排检修箱;#2机零米层C排检修箱。 #2机12.6米层检修电源:
#2机12.6米层A排检修箱; #2机12.6米层C排检修箱; #2机6.3米层C排检修箱。
#2炉底层检修电源:#2炉零米层炉前检修箱;#2炉零米层炉后检修箱。 #2炉12.6米层检修电源:#2炉12.6米层炉前检修箱;
#2炉12.6炉层炉后检修箱(在#2炉零米层炉后位置); #2炉23.5米层检修箱; #2炉32.5米层检修箱;
#2炉46.6米层检修箱; #2炉本体检修电源:#2炉本体底层检修箱;#2炉本体炉顶检修箱。
#1机汽机房动力箱:#1机零米层动力箱(在#1机凝泵坑西侧)。 #2机汽机房动力箱:#2机零米层动力箱(在#2机凝泵坑西侧)。
109、写出停用UPS旁路运行的操作步骤。
答 : 1) 检查UPS由逆变器供电运行正常 2) 拉开UPS旁路电源开关(在炉MCC上) 3)检查“ALT
MAINS”、“SYNC”绿灯灭 4) 拉开UPS旁路进线开关 5) 拉开UPS空气开关QF
110、写出投入UPS旁路运行的操作步骤。
答 : 1) 检查旁路调压器在降压最终位置,控制器在“手动”状态 2) 检查UPS手动旁路切换开关QS在“NORMAL”位置 3)
验明UPS空气开关QF两侧无电压 4) 合上UPS空气开关QF 5) 检查UPS旁路电源进线闸刀已合上 6) 合上UPS旁路进线开关
7) 合上UPS旁路电源开关(在炉MCC上) 8) 手动调节旁路输出电压至380V,检查“ALT MAINS”绿灯亮 9)
将旁路控制器的控制方式由“手动”切至“自动”状态 10) 检查旁路同步跟踪良好,“SYNC”绿灯亮
111、写出充电器以浮充电方式投入操作步骤。
答 : 充电器以浮充电方式投入 A. 启动前对充电器进行全面检查 B. 将盘面上的各旋钮反时针方向调至低限位置 C.
查充电器主电路闸刀DK在“稳压”位置 D. 查充电器“自动/手动”切换小开关K2在“自动‘位置 E.
查充电器“稳压/稳流”切换小开关K1在“稳压”位置 F. 合上充电器直流输出闸刀FK G. 送上充电器交流电源 H.
合上充电器交流输入开关ZK I. 合上充电器直流母线侧闸刀 J. 按下充电器启动按钮QA,主回路接触器合上,“运行”灯亮,“停止”灯灭
K. 缓慢调节“电流调节”旋钮至满刻度的60%左右 L. 缓慢调节“电压调节”旋钮,使输出电压正常
112、写出柴油发电机组的定期空载试验操作步骤。
答 : a. 查柴油发电机充电、加热交流电源已送上 b. 查柴油发电机蓄电池充电小开关合上,绿灯亮 c.
查柴油发电机控制方式切换开关在“AUTO”位置 d. 查柴油发电机润滑油油位在“H~L”之间 e.
查柴油发电机水箱冷却水水位正常,无渗漏 f. 查柴油发电机24V蓄电池充电正常 g.
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内F1、FU1、FU2、FU3熔丝放好 h. 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上无灯光报警信号 I.
查柴油发电机出口开关在分闸状态,已储能 j. 查柴油发电机油箱油位在3/4以上,出口手动阀全开 k.
查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联锁开关在“投入”位置 l. 查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在断开位置 m.
将BTG屏上柴油发电机紧急启动开关切至“启动”位置 n. 查柴油发电机启动运行正常 o. 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电压表指示正常 p.
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频率表指示正常 q. 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电流表指示为零 r. 查柴油发电机润滑油压力正常 s.
查柴油发电机润滑油温度正常 t. 查柴油发电机冷却水温度正常 u. 待柴油发电机空载运行三分钟后,将BTG屏上柴油发电机紧急启动开关
切至“停用”位置 v. 待四分钟后,柴油发电机自动停止运行 w. 查BTG屏上光字牌信号正常
113、写出柴油发电机组带负荷试验步骤及注意事项?
答 : 1)查机组停役 2)查锅炉六大风机均停役,尽可能增加保安段负荷,使负荷电流≥225A
3)查#1机、#2机仪用空气系统已可靠隔离(视具体情况而定)
4)查380V1(2)A段、380V1(2)B段上各炉水泵、密封风机及机械真空泵已停运
5)查380V保安段由1(2)A进线开关供电,母线电压正常,1A/1B(2A/2B)切换开关在1A(2A)位置 6)
查380V保安段1(2)B进线开关在热备状态,联锁开关投入 7) 查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在热备状态,联锁开关投入 8)
查柴油发电机充电、加热交流电源已送上 9) 查柴油发电机蓄电池充电小开关合上,绿灯亮
10)查柴油发电机控制方式切换开关在“AUTO”位置 11)查柴油发电机润滑油油位在“H~L”之间
12)查柴油发电机水箱冷却水水位正常,无渗漏 13)查柴油发电机24V蓄电池充电正常
14)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内F1、FU1、FU2、FU3熔丝放好 15)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上无灯光报警信号
16)查柴油发电机出口开关在分闸状态,已储能 17)查柴油发电机油箱油位在3/4以上,出口手动阀全开
18)取下运行的仪用空压机电源开关控制熔丝 19)取下汽机380V公用MCC电源开关1(2)A控制熔丝
20)取下汽机380V公用MCC电源开关1(2)B控制熔丝 21)取下380V1(2)A段母线PT一次熔丝三只,低电压保护动作
22)查380V保安段1(2)A进线开关自动跳闸,绿灯亮 23)查380V保安段1(2)B进线开关自动合闸,红灯亮,进线电流表有指示
24)取下380V1(2)B段母线PT一次熔丝三只,低电压保护动作 25)查380V保安段1(2)B进线开关自动跳闸,绿灯亮
26)查柴油机自动启动成功,约8—10秒后,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自动合闸,柴油机进线电流表有指示
27)查380V保安段母线电压恢复正常 28)检查、恢复380V保安段上各直流充电器、UPS等重要负荷
29)将BTG屏上柴油发电机紧急启动开关切至“启动”位置 30)通知机炉控制员逐一开启跳闸后未自启的保安段各机、炉辅机
31)放上380V1(2)A段母线PT一次熔丝三只,复归低电压保护动作信号
32)放上380V1(2)B段母线PT一次熔丝三只,复归低电压保护动作信号 33)查柴油发电机带负荷运行正常
34)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有功表指示正常 35)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电流表指示正常 36)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电压表指示正常
37)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频率表指示正常 38)查柴油发电机控制屏电流表指示为零 39)查柴油发电机润滑油压力正常
40)查柴油发电机润滑油温度正常 41)查柴油发电机冷却水温度正常
42)待柴油发电机组带负荷运行30分钟后,通知机炉控制员逐一停运各机、炉保安段辅机 43)通知机炉控制员380V保安段将短时停电
44)在BTG屏上拉开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 45)查380V保安段母线电压为零
46)在BTG屏上手动合上380V保安段1(2)A进线开关 47)查380V保安段母线电压正常
48)将BTG屏上柴油发电机紧急启动开关切至“停用”位置 49)待过四分钟柴油发电机自动停止运行后,全面检查柴油发电机组在热备状态
50)检查、恢复380V保安段上各直流充电器、UPS等重要负荷 51)查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联锁开关在“投入”位置
52)查380V保安段1(2)B联锁开关在“投入”位置 53)查380V保安段1(2)A联锁开关在“停用”位置
54)查380V保安段柴油机进线开关在热备状态 55)查380V保安段1(2)B进线开关在热备状态
56)查380V保安段1(2)A进线开关在运行状态 57)复位BTG屏上各光字牌信号
114、写出#1A工作变停电操作票。
答 : 1) 查380V1A段母线及380V1B段母线分列运行正常 2)
查380V1A/1B段母联开关在热备状态,绿灯亮,已储能(白灯亮) 3) 查380V1A段母线及380V1B段母线无单相接地故障 4)
查380V1A段母线及380V1B段母线在同一电气系统内, 且两侧电压差在 5%额定电压范围内 5)
将380V1A/1B段母联开关柜上“LOCK/OFF”切换小开关切至“OFF”位置 6)
将380V1A/1B段母联开关柜上“REMORT/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7)
合上380V1A/1B段母联开关,绿灯灭,红灯亮,开关确已合上 8) 查380V1A/1B段母联开关电流表有指示 9)
将380V1A/1B段母联开关柜上“LOCK/OFF”切换小开关切至“LOCK”位置 10)
将380V1A/1B段母联开关柜上“REMORT/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REMORT”位置 11)
将380V1A段进线开关柜上“REMORT/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12)
拉开380V1A段进线开关,红灯灭,绿灯亮,开关确已断开 13) 查380V1A段进线开关电流表指示为零 14)
查380V1A段母线电压正常 15)取下380V1A段进线开关控制熔丝两只 16) 查380V1A段进线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17)
将380V1A段进线开关拉至柜外 18) 将#1A工作变电源开关“REMORT/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19)
拉开#1A工作变电源开关,红灯灭,绿灯亮,开关确已断开 20) 拉开#1A工作变直流电源小开关 21)
取下#1A工作变电源开关控制熔丝F1~F4 22) 查#1A工作变电源开关确在断开位置,指示“OPEN” 23)
将#1A工作变电源开关拉至柜外 24) 停用#1A工作变温控箱电源
115、写出380V 1A段母线停电操作票?
答 : (1) 查380V1A段母线上所有负荷开关均在冷备状态 (2)
查#1机汽机380V公用MCC进线开关1A已拉至柜外,联锁小开关在“停用”位置 (3)
查#1机汽机380V公用MCC进线开关1B柜上联锁小开关在“停用”位置 (4) 取下380V1A段母线低电压保护直流熔丝两只 (5)
将380V1A段进线开关“REMOR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6)
拉开380V1A段进线开关,红灯灭,绿灯亮,开关确已拉开 (7) 查380V1A段母线电压表指示为零 (8)
取下3801A段进线开关控制熔丝两只 (9) 查380V1A段进线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10) 将380V1A段进线开关拉至柜外 (11)
取下380V1A段母线PT一次熔丝三只,二次熔丝四只 (12) 取下380V1A段母线3.5V电源熔丝一只 (13)
取下380V1A/1B段母联开关控制熔丝两只 (14) 查380V1A/1B母联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15)
将380V1A/1B段母联开关“REMOR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 置 (16)
将380V1A/1B母联开关拉至柜外 (17) 查380V1A、1B段直流小母线分列运行正常 (18)
拉开380V1A段直流小母线电源开关
116、写出380V ME型开关的送电操作步骤。
答 : A. 查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在“LOCAL”位置; B. 查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C.
将开关推至“工作”位置; D. 装上开关控制熔丝F1、F2; E. 查开关柜上绿灯亮,红灯灭; F.
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REMOTE”位置。
117、写出380V ME型开关的停电操作步骤。
答 : A.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B.取下控制熔丝F1、F2;
C.查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D.将开关拉至“隔离”位置。
118、写出380V M型开关的送电操作步骤。
答 : A.查开关本体上的故障跳闸指示复归按钮(PUSH TO RESET)已复位;
B.查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在“LOCAL”位置; C.
查开关柜上“LOCK/OFF”闭锁开关在“LOCK”位置;D.查开关在“断(OFF)”位置,且已“释能(DISCHARGE)”;E.
将开关推至“工作(CONNECTED)”位置(应能听到“卡嗒”一声,方表示已完全到位,否则因机械闭锁将无法合闸);F.装上开关控制熔丝F1、F2;G.查开关储能正常;H.查开关柜上绿灯、白灯亮,红灯灭;.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REMOTE”位置。

119、写出380V M型开关的停电操作步骤。
答 : A.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 位置; B.取下开关控制熔丝F1、F2;
C.查开关确在“断开(OFF)”位置; D.将开关拉至“隔离(DISCONNECTED)”位置。
120、写出6kV 1A段母线PT送电操作票。
答 : 1)查6kV1A段母线由#01启备变供电 2)查6kV1A段母线PT符合送电条件
3)查6kV1A段母线PT直流电源小开关已拉开 4)查6kV1A段母线PT一次熔丝三只完好并放上 5)装上6kV1A段母线PT二次插头
6)将6kV1A段母线PT推至“工作”位置 7)查6kV1A段母线PT二次熔丝F1~F4完好并放上 8)查6kV1A段母线电压表指示正常
9)查6kV1A段母线PT低电压保护直流熔丝F5~F6完好并放上 10)合上6kV1A段母线PT直流电源小开关
11)投入#01启备变低压过流保护中的6kV1A段母线低电压闭 锁插件
12)撤出#01A启备变低压闭锁过流保护6kV1A段母线低电压投撤压板LP13。

楼主:
121、写出6kV P/V开关的送电操作步骤。
答 : A.查该开关柜的接地闸刀、接地线已撤除,送电设备绝缘合格; B.查开关柜上各保护已投入;
C.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D.查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E.将开关推至“工作”位置;
F.装上开关的分合闸控制熔丝,送上直流控制电源; G.查开关储能正确; H.查开关柜上分闸指示绿灯亮,合闸指示红灯灭;
I.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REMOTE”位置。
122、写出6kV P/V开关的停电操作步骤。
答 : A.查开关柜上分闸指示绿灯亮,合闸指示红灯灭; B.停用开关直流控制电源,取下开关分合闸控制熔丝;
C.将开关柜上“REMOTE/LOCAL”切换小开关切至“LOCAL”位置; D.查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E.将开关拉至“隔离”位置;

123、写出6kV1A、1B段母线工作电源的事故切换原则及注意事项。
答 : 1)
当#1(#2)机组事故跳闸,引起6kV1A、1B(2A、2B)段母线工作进线开关跳闸时,备用进线开关应快速自动合闸,由#01启备变供给机组厂用电,切换完成后应检查6kV母线电压正常,复归有关信号。复归信号时应特别注意不得搞错开关操作把手旋转方向,以免人为拉掉备用进线开关,使6kV母线重新失电。
2)
若某段6kV母线快速切换不成功时,则延时9秒该段母线低电压保护动作,甩掉该段母线上的全部电动机负荷,此时BTG屏光字牌“××母线低电压保护动作”报警,当确认该段母线无故障信号及现象,并确认各电动机开关已在断开位置,手动合上该段母线的备用进线开关,并检查母线电压正常,根据机炉要求逐步投入已甩掉的负荷。应特别注意不得盲目进行抢送开关,以免合备用电源于故障母线上而发生危险。

124、写出UPS由手动旁路供电切至逆变器供电(UPS恢复运行)的操作步骤。
答 : 1) 检查UPS整流器、逆变器均在停用状态 2) 验明UPS空气开关QF一侧有电压,另一侧无电压 3)
合上UPS空气开关QF 4) 将UPS
手动旁路切换开关QS由“SERVICE”位置切至“NORMAL”位置,检查UPS母线电压、频率正常 5)
合上UPS主电源开关(在保安段上) 6) 按下“CHARGER ON”按钮,开启整流器 7) 合上UPS直流电源开关(在DC
230V母线上) 8) 按下“INVERTER ON”按钮,开启UPS逆变器 9) 约8秒后,UPS自动由旁路供电切至主电源供电 10)
检查UPS控制面板上各指示灯指示正确
注意:UPS在由静态开关旁路供电与手动旁路供电的相互切换时,均应检查UPS逆变器在停用位置,UPS电源A开关和直流电源开关在断开位置。

125、写出UPS由逆变器供电手动切至旁路供电(UPS退出运行)的操作步骤。
答 : 1)查UPS旁路运行正常,“ALT MAINS”绿灯亮,同步跟踪正常,“SYNC绿灯亮 2) 按下“MANUAL
MAINS-SWITCH”按钮,检查下列指示灯指示正确: A. “RESET”红灯——亮; B. “MANUAL MAINS
SWITCH”红灯——亮; C. “MAINS SUPPLY”红灯——闪光; D. “COMMON FAULT”红灯——闪光; E.
“INVERTER SUPPLY”绿灯——灭。 表明UPS已由旁路供电,检查UPS母线电压、频率正常 3) 同时按下“INVERTER
OFF”和“RESET”按钮,关闭逆变器 4) 按下“CHARGER OFF”按钮,关闭整流器 5) 拉UPS直流电源开关(在DC
230V母线上) 6) 拉开UPS主电源开关(在保安段上) 7) 将UPS
手动旁路切换开关QS由“NORMAL”位置切至“SERVICE”位置,检查UPS母线电压、频率正常 8)
拉UPS空气开关QF,查UPS面板上“MAINS SUPPLY”,“ALT SUPPLY”灯灭 9)
查UPS控制面板上所有指示灯灭,UPS装置退出运行
126、写出UPS的投入操作?
答 : 1)查所有UPS负荷开关均已拉开
2)查并UPS主电源开关(在保安段上)、旁路电源开关(在炉MCC上)及直流电源开关(在DC 230V母线上)均已断开 3)
查旁路调压器在降压最终位置,控制器在“手动”状态 4)查UPS空气开关QF已合上 5)查UPS手动旁路切换开关QS在“NORMAL”位置
6)查UPS旁路电源进线闸刀已合上 7)查UPS旁路电源进线开关已拉开; 8)合上UPS电源A开关(在保安段上)
9)查“AUTO”绿灯亮,“NORMAL CHARGE”绿灯亮,“COMMON FAULT”红灯闪 光 10)按下“CHARGER
ON”按钮,使整流器投入运行,查“CHARGER ON”绿灯 亮 11)检查“MAINS”绿灯亮 12)检查整流器输出电压正常
13)合上UPS直流电源开关 14)按下“INVERTER ON”按钮,使逆变器投入运行,检查“INVERTER
ON”绿灯亮、“AUTO”绿灯亮 15)约10秒后,“INVERTER SUPPLY”绿灯亮
16)合上UPS旁路电源开关(在炉MCC上)17)合上UPS旁路进线开关 18)手动调节旁路输出电压至380V,查“ALT
MAINS”绿灯亮 19) 将旁路控制器的控制方式由“手动”切至“自动”状态 20)查UPS同步跟踪良好,“SYNC”绿灯亮
21)根据需要合上各UPS负荷开关
127、写出主变冷却器停用的操作步骤。
答 : (1)查主变已停止运行;
(2)将运行的四阻主变冷却器切换开关×KK由“工作”位置切至“停用”位置,检查风扇及潜油泵停止运行;
(3)将备用的一组主变冷却器切换开关×KK由“备用”位置 切至“停用”位置;
(4)主变冷却器电源切换开关由“I工作、II备用”切至“停用” 位置; (5)拉开主变冷却器电源I、II开关;
(6)拉开主变冷却器直流控制、信号开关。
128、写出发电机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投入运行的操作步骤。
答 : 1) 检查微正压装置进气管路上的油水分离器底部无水。 2) 打开仪用压缩空气进气阀。
3)调节进气节流阀,使进气压力为0.2~0.4MPa。 4)给微正压装置送电。 5)合上微正压装置电源开关,检查电源指示灯亮。
6)检查电磁阀开启,红灯亮,封闭母线开始充压,待压力到1.5kPa时,电磁阀自动关闭,绿灯亮,停止充气;待封闭母线内压力下降到0.5kPa时,电磁阀自动打开,红灯亮,重新开始充气。

129、写出电气厂用电由高压厂变切至#01启备变供电的操作票?
答 : 1)查发电机有功负荷已降至50—70MW之间且机组运行稳定
2)查6kV×A段备用进线开关在热备用状态,备用进线PT在运行状态 3)查6kV×B段备用进线开关在热备用状态,备用进线PT在运行状态
4)查发电机6kV厂用备用电源与工作电源在本厂高压侧实联 5)查6kV厂用电系统同期闭锁开关STK在“投入”位置
6)将6kV×A段备用进线同期开关TK切至“投入”位置 7)查6kV×A段备用进线开关符合同期并列条件,同期表指示为零
8)合上6kV×A段备用进线开关,红灯亮,备用进线电流表有指示 9)将6kV×A段备用进线同期开关TK切至“停用”位置
10)拉6kV×A段工作进线开关,绿灯亮,工作进线电流表指示为零 11)查6kV×A段母线电压正常 12)复归6kV
A段快切装置及光字牌。 13)将6kV×B段备用进线同期开关TK切至“投入”位置
14)查6kV×B段备用进线开关符合同期并列条件,同期表指示为零 15)合上6kV×B段备用进线开关,红灯亮,备用进线电流表有指示
16)将6kV×B段工作进线同期开关TK切至“停用”位置 17)拉6kV×B段工作进线开关,绿灯亮,工作进线电流表指示为零
18)查6kV×B段母线电压正常 19)复归6kV B段快切装置及光字牌。
130、写出励磁调节器由单柜运行改双柜运行(原A柜在热备用,B柜单柜“自动”运行)的主要操作步骤?
答 :
1)查调节器B柜在“主控”、“自动”方式下运行,输出电流电压正常;2)查调节器A柜在“热备用”状态;3)查调节器A柜控制面板上“主控/就地”在“就地”位置;“运行/退出”在“退出”位置;“自动/手动”在“自动”位置;“均流/均流退”在“均流退”位置;“置位/置位退”在“置位退”位置;4)合上调节器A柜交流输入开关1QF,灭磁开关2QF;5)将调节器A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AQK由“切除”经“手动”、“自动”切至“双柜”位置;6)将调节器A柜控制面板上“运行/退出”切至“运行”位置;7)检查调节器A柜有输出电压、电流;8)调节调节器A柜控制面板上励磁“慢增”“慢减”按钮,使A柜输出电流接近B柜输出电流;9)将调节器A柜控制面板上“主控/就地”切换小开关切至“主控”位置;10)检查调节器A、B柜输出电流接近;11)将调节器B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BQK由“自动”切至“双柜”位置;
12)查调节器A、B柜输出电流平衡,主励磁机励磁电流、定子电压、无功正常。注:A柜运行,B柜由热备用改运行的操作方法同上。
131、写出调节器由双柜运行改单柜运行(原A、B柜并列运行,A柜由运行改热备用)的主要操作步骤?
答 : 1)查调节器A、B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AQK、BQK均在“双柜”位置,输出电压、电流正常;
2)将调节器B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BQK由“双柜”切至“自动”位置; 3)查调节器B柜仍有电压、电流输出;
4)将调节器A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AQK由“双柜”切至“自动”位置; 5)确认调节器B柜仍有电压,电源输出。
6)将调节器A柜运行方式切换开关AQK由“自动”经“手动”切至“切除”位置。
7)查调节器B柜输出电流与主励磁机励磁电流相等,发电机定子电压、无功输出无波动; 8)断开调节器A柜灭磁开关2QF;
9)断开调节器A柜交流输入开关1QF;
10)将调节器A柜控制面板上“主控/就地”切至“就地”位置;“运行/退出”切至“退出”位置;注:A、B柜并列运行,B柜由运行改热备用。
132、我公司网控关于设备状态是如何规定的?
答 :
“运行状态”的设备:是指设备的闸刀、开关都在合上位置,将电源端至受电端的电路接通,所有的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均在投入位置(调度另有要求的除外),控制及操作回路正常。
“热备用状态”的设备:是指设备只有开关断开,而闸刀仍在合上位置,其他同运行状态。
“冷备用状态”的设备:是指设备的开关、闸刀都在断开位置,拉开线路压变次级小开关,取下母差保护跳闸压板、失灵保护启动压板。
“检修状态”的设备:是指设备的所有开关、闸刀均断开,合上接地闸刀或挂上接地线,挂好标示牌,装好临时遮栏,该设备即为“检修状态”,根据不同的设备分为“开关检修”、“线路检修”等。

133、220kV系统运行中的检查项目有那些?

答:1)网控室内各表计指示正常;2)220kV系统各设备潮流分布合理,无超静稳定限额运行;3)各类灯光,信号正常,无异常报警;4)网控室内无异音、异味、漏水、汽等,室温正常;5)继电保护、自动装置投运正常;6)配电装置按本规程规定检查。

134、简述我公司220kV母线保护配置的情况及特点?
答 :
220kV母线保护采用高速比率制动式母差保护RADSS/S作为主保护,以断路器失灵保护为后备保护、以母联过流为辅助保护的方式配置。RADSS/S型中阻抗型电流差动保护具有动作速度快,适应一次接线能力强,故障时不受CT饱和的影响等特点,它能随一次运行方式的变更自动跟踪、切换。

135、WXB-11C型微机保护运行中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a.第一套高频保护、微机距离、微机零序保护中若有两组保护停役时,应由保护专业人员进行保护内部调整后(短接LX1、LX2),方可执行停役操作。
B.当第一套高频保护改停用时,应停用YBX-1装置。旁路代时除外。
C.正常操作时WXB-11C型微机保护面板开关、按钮,除POWER开关外,其余不得操作。
D.CP-80打印机应随WXB-11C型微机保护装置一起停、复役。
E.当设备运行正常时,停用WXB-11C型微机整组保护,必须保证LFP-901A型微机保护可靠投入,否则应考虑用旁路代。
F.WXB-11C型微机保护各CPU拨轮,正常运行时应置"2"位置,特殊位置运行,必须符合相应一次系统运行方式下的保护定值单及继保检修交底。
G.各种保护的停、复役,必须得到调度同意。 H.更改定值操作,必须有工作票或履行监护制度,防止跑错间隔或误改定值。
136、在倒闸操作过程中,如发生隔离闸刀电动无法操作,应如何处理?
答 : A.检查该项操作是否符合程序控制器开放闭锁的条件; B.检查闸刀控制电源及电机动力电源是否完好,机械传动机构有无卡涩现象;
C.检查按钮及远方控制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D.闸刀控制电机温度是否过高,热偶有无动作,若电机异常不得再次操作;
E.若无法处理时,在核对该项操作符合程控器开放闭锁条件,并经公司防误领导小组批准,值长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电动或手动操作。操作完毕后应及时联系检修处理。

137、220kV开关操作的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 :
1)远方进行开关操作时,把手不要用力太猛,以防损坏。合闸操作时,不应返回太快,以防开关未合闸。2)开关合闸前须检查继保是否已按规定投入,合闸后应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有功、无功表计指示及指示灯是否正常。3)检修后的开关在投运前,应检查开关符合投运条件并在确认开关两侧隔离闸刀三相确已断开的情况下进行远方分、合闸试验,确认开关及控制操作回路良好。4)运行中的220kV开关严禁就地分/合闸,但当开关远方操作失灵且在紧急情况或抢救人身安全时,可允许就地进行电动分闸操作,但必须三相同时进行操作,不得进行分相操作。当发现运行中的开关压缩空气压力或SF6气压下降到操作闭锁值以下时,应首先将该开关改为非自动,禁用该开关切断负荷电流,并尽快隔离处理。
当进行并列或解列时,因开关机构失灵造成两相开关断开,一相开关合上的情况时,不允许将断开的两相开关合上,而应迅速将合上的一相拉开。若合上两相则将断开的一相再合一次,若不成即拉开合上的两相。主变220kV开关出现非全相运行情况时按集控有关规程处理。开关自动跳闸后,应对开关及其回路进行全面的检查。跳闸回路有故障的开关严禁投入运行。

138、说出220kV 母线电压全部消失的现象和处理方法?
答 :
母线电压消失是指母线本身无故障而失去电源,一般是由于系统故障,继电保护误动或母线上出线、变压器等设备开关拒跳,而使联接在该母线上的所有电源越级跳闸所致。现象:
a. 220kV控制屏上失压母线上所有开关闪光,拒跳开关发平光,失压母线上所有电流表、功率表指示均为零。
B.“Ⅰ组母差动作”、“Ⅱ组母差动作”等光字牌亮。 C.网控室交流照明全部失去。 处理:
a.当220kV母线电压失去时,应立即拉开失压母线上的全部电源开关(正常的压变、避雷器除外),然后向调度汇报。有条件时,利用本厂机组对空母线进行零起升压,成功后恢复220kV母线运行,如对停电母线进行试送,应尽可能利用系统电源通过线路开关倒送。
B.220kV母线电压失去,经判明并非由于本厂母线故障或线路故障开关拒动造成,应立即联系调度用系统电源向一组母线充电,恢复正常运行方式。
C.220kV母线电压失去,运行人员应检查开关失灵保护或出线、主变保护的动作情况,若查明系本厂开关或保护拒动,则应将失电母线上与所有电源开关拉开,将拒动开关设法隔离,然后利用出线开关或母联开关恢复对母线充电。
D.当220kV母线充电运行良好后,应迅速恢复#01A(B)启备变运行。 E.恢复机组及其它线路运行。
139、220kV母线压变次级开关跳闸后的现象是什么?如何处理?
答 :
现象:a.“正(副)母压变保护(电度、开口三角)次级空气小开关动作”光字牌报警,跳闸小开关相应母线电压表指示可能为零;b.与失压有关的保护出现“保护呼唤(或异常)”光字牌报警,微机保护打印“PTDX”。处理:
全面检查相应母线压变电压二次回路,若有明显异常时,应迅速予以隔离。隔离后或经检查无明显异常时,按以下原则进行处理:a.如为保护次级空气小开关动作,且此时220kV母联开关在运行状态,则应测量已跳闸的保护次级空气小开关上下桩头有电压且电压差基本为零的情况下,可试送一次,如再发生跳闸,应及时联系继电保护人员处理;如此时220kV正、副母线处于分列运行状态,则应申请停用电压异常母线连接的线路微机保护中的距离保护和连接的运行机组的低阻抗保护,试送已跳闸的保护次级空气小开关,若试送成功,则恢复所停用的保护,若试送不成功,应及时联系继电保护人员处理,处理好后再恢复所停用的保护。”b.如为电度次级空气小开关或开口三角小开关动作,则母线电压表、各电度表无指示,应试送已跳闸的压变次级小开关,如试送不成功,及时联系继保处理,在此期间应利用间接表计加强系统监视,并记录各电流、电压值,以便事后补算电量。

140、线路开关故障跳闸后的现象及如何处理?
答 : 现象: a. 网控220kV控制屏各表计有冲击性摆动,蜂鸣器响,跳闸开关闪光。 B.
控制屏跳闸开关三相电流表、功率表指示为零(重合闸不成功时)。 C. 控制屏跳闸线路“Ⅰ(Ⅱ)组出口跳闸”光字及相应保护动作光字牌亮。
处理: a.检查表计,开关状态,报警信号及保护装置动作情况,判断故障范围。
B.当重合闸动作成功时,应检查重合闸开关及回路设备是否正常,并及时汇报值长和调度。
C.重合闸未动作或开关拒动或重合闸停用的线路,开关三相已跳闸时,应对开关本体及回路设备做全面检查,如无明显故障,应立即汇报值长和调度,由调度决定是否强送。
D. 当重合闸动作不成功并伴有后加速动作信号时,不得再次送电,应立即汇报值长和调度,并将该设备迅速隔离。 E.
如线路开关已跳闸,应检查系统潮流变化的变化情况,如设备有过载现象则及时进行负荷调整。详细记录故障现象及事故处理经过。
141、写出220kV母差整组复役操作步骤?
答 : A.检查母差保护工作票已终结,并有设备可以复役的检修交底。B.检查
220kV母差保护屏继电器完整,接线整齐无松动,符合投运条件;
C.投入母差G1、G2屏Sda、SDb、SDc、SDn压板并可靠旋紧(共八块); D.通知继保将220kV正、副母母差CT短接线拆除;
E.查网控DC115V A、B段上母差保护(1)、(2)电源开关已合上; F.查
220kV母差切换电源开关1DK、直流电源开关2DK已合上; G.合上 220kV正、副母母差交流电压输入开关1ZKK、2ZKK;
H.用上 220kV正副母母差复合电压闭锁压板LP15、LP16压板; I.将
220kV母差G1屏18NK开关G2屏19NK开关均切至"ON"位置; J.揿下 220kV正、副母差电流检测按钮2AN、3AN;
K.检查 220kV正、副母差差电流与原始记录相符; L.将220kV母差G1屏18NK开关G2屏19NK开关均切至"OFF"位置;
M.验明
LP1、LP2、LP3、LP4、LP5、LP6、LP7、LP8、LP9、LP14两端无异极性电压,并用上(LP1-LP9及LP14压板应按设备运行状态确定投入与否);
N.验明
220kV正、副母所有运行设备WXB-11C型微机保护启动失灵压板1LP6、1LP7、1LP8及LFP-901A型保护启动失灵压板9LP9、9LP10、9LP11两端无异极性电压,并用上。O.检查
220kV母差保护启动互联压板LP17 停用;P.检查切换指示与当前运行方式相符,无异常信号指示。
142、写出220kV母差整组停役操作步骤?
答 : A.停用母差保护出口压板LP1、LP2、LP3、LP4、LP5、LP6、LP7、LP8、LP9、LP14; B.停用
220kV正、副母线所有连接设备启动失灵压板(WXB-11C型微机保护启动失灵压板1LP6、1LP7、1LP8和LFP-901A型微机保护启动失灵压板9LP9、9LP10、9LP11);C.停用220kV正、副母母差复合电压闭锁压板LP15、LP16
;D.拉开 正、副母母差交流电压输入开关1ZKK、2ZKK
。注:1)220kV母差保护停用时,其切换电源开关1DK、直流工作电源2DK均不停用,若因工作需要停用直流切换电源,则不得操作有关220kV闸刀,以免母差交流回路无法切换。2)220kV母差保护停役后,若检修在母差电流回路上有工作,必须由检修将正、副母母差CT
可靠短接后方可许可开工,防止工作时CT开路。
143、你具体谈谈在电气操作中应如何防止误操作事故? 答 : (略)
144、画出#1机 DC 115V直流系统接线简图。 答 : (略)
145、画出#1机 UPS 接线简图。 答 : (略)
146、出#1机DC 230V直流系统接线简图。 答 : (略)
147、画出#2机 DC 115V直流系统接线简图。 答 : (略)
148、画出#2机 UPS 接线简图。 答 : (略)
149、画出#2机DC 230V直流系统接线简图。 答 : (略)
150、画出220kV主接线一次简图。 答 : (略)

网友A(2012-08-22):
好贴好贴,很值得收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