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程序可以打印出来吗!该如何操作?

楼主(2008-06-27):
 人机界面的程序可以打印出来吗?!该如何操作?
因为在编程时有号多时隐藏的元件!正常时是看不到的啊!打印出来就应该看到啊!(三菱的人机界面就是这样的啊!)
goodmdh@yahoo.com.cn

网友A(2008-10-08):
程序, 目前好象还不能打印

网友B:
台达的人机就可以打印每个画面

网友C:
暂时是无法打印的

网友D:
EVIEW的触摸屏也不好打印。麻烦的很,请致电我们。我们是EVIEW触摸屏终端代理商

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商务部/孔美女 13920072352 0757-82620035-814 www.fsa0ipu.com.cnwww.fsa0pu.com.

网友E:
各位好:我想请教一下,界面控件是怎样控制plc内部程序的.谢谢!

网友F:
那不叫程序,大多数都叫做“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