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问题

楼主(2008-06-27):
我们用的80A/500V保险丝上有I=120KA字样的保险丝,请问I=120KA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这个保险死时,设备一启动就会烧掉呢?

而我们同样用80A/500V保险丝上有I=1120KA字样的保险丝(进口的),就不会再烧掉呢?

我查了一下,国内的保险丝I没有那么大值的,请问那是特殊定制的吗?为什么那个值要那么大?!谢谢!

网友A: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用I=120KA的保险丝时,设备启动时是烧设备还是烧保险丝?虽然根据你字面上推测是烧保险丝。但还是要问清楚一点。

I值不同,我估计是保险丝反时限特性不同的原因吧。I值小,起动时电流大,容易烧。I值大,可以躲过起动电流大的瞬间,所以不容易烧掉。

网友B:
1楼分析得很对!!!!!!!!!

网友C:
呵呵,I=120KA应是保险丝的极限分断电流,从楼主的结果看只能说是这种国内的保险丝的质量不好,与I没关系。楼主可以测一下设备的起动电流看看,另楼主起动的是啥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