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pm1a 断电内存报错问题

楼主(2008-06-27):
请教:omron cpm1a 每次上电断电后报内存错误,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是内存空间不够用吗?

网友A:
每次?没见过。你是如何解决的?

每次重新传程序?没查查什么对方不对?

网友B:
你把PLC格式化一次,再重新把程序和内存传输一次,看看呢

楼主:
我清过一次内存,上传后还是有问题。

网友C:
在错误日志里,看一下错误代码,把代码发上来,帮你看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