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OF DAY(TOD)的数据类型的位数据结构是怎么样

楼主(2008-06-27):
SIEMENS PLC编程中我可以提取PLC的本地时间格式是TIME OF DAY(TOD),但位数据结构是怎么样的?哪里有资料?

我想提取小时数据,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有一天我在编程时点错了一个模块,后来我按了F1出来了关天时间的,你找一找应该可以提取PLC的时间吧,直对于各个数据型式按F1吧

楼主:
我不是提取时间,时间我是能提取出来,就是想提取小时数不知道怎么办,比如:10:30:00要提取10点的数值怎么提取。

楼主:
怎么都没有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自己修改了IEC标准块提取时间的功能块。

网友B:
你在DB块里建一个TIME OF DAY的变量,然后你在FC里面,直接用FC调用DB块,然后你自己建立一个相同格式的L变量,然后你访问L变量就可以了,8个字节任意取,就是你的时间,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