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2断路器在起重机上应用问题

楼主(2008-06-27):
以前一直用的施耐德C65N微型断路器,很好用,但一般情况下只是相间短路或接地时才跳闸。

后来我换了施耐德德GV2-M型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因为带热脱扣器,刚用时感觉还好,没故障现象,于是就全选用这种型号的开关。

比如:7.5KW的电动葫芦(5T),18A,我用GV2-M22C,整定电流20-25A;大车0.8KW(电流2.4A)两台,我选GV2-M14C,整定电流6-10A,可客户反映经常跳闸,我现在都不敢选这种断路器了。

但也不是所有工程开关都这样子,我都快烦死了。

还是我选型有问题?这种开关在老外的电动葫芦里可是常用的阿。

还是开关质量差?

楼主:
另外,我的电流整定按1.2倍额定电流整定的

网友A:
有没有知道的同学,给解答一下啊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帮我分析一下阿,各位老师。

楼主:
郁闷,今天拆开来看了一下,功能和热继电器差不多有三个金属片,水货施耐德的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跳了,

两台电机0.8KW,用GV2-M14C   6-10A的也跳,哎

仿冒的有点水平也好阿

网友B:
假货啊.我用了很多GV2,没发现问题.

网友C(2009-05-20):
qi起重用GV2很平常

网友D:
我们使用SIEMENS3vt系列产品,效果可以。

网友E:
schneider接触器和断路器可以说是世界上面最好的保护器了,所以,在电机保护这块和接触连接这块当然要选款好的。

网友F:
还是用断路器,在起重机上大多用过流继电器,因为经常过载,所以选型还是容量上放大点

网友G:
用的水货,讨论有啥意思!我还以为是施耐德的产品呢,  谁让你贪便宜呢

网友H:
差不了几个钱就买好一点的吧,我一直用施耐德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I:
是得检查一下质量啦!一般没那么差的

网友J(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