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一转一停,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27):
有一台安川的交流伺服电机,以前运行正常,最近出现这个问题,电机刚开始启动时是平稳运行的,过十几秒以后电机就会一动一停的方式继续运动,就像脉冲往前运行一样,请教高手指导,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参数和运行方式有没有错?

网友B:
是不是低速爬行啊?你过十几秒钟后给的速度指令是否太低?

网友C:
是不是脉冲的问题?应该是脉冲发生装置的问题。

网友D:
你先确定一下接线是不是松动了,然后查一下伺服控制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E:
各位好!

应该是位置脉波命令形式选择错误了,要选脉波+符号的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定一下接线是不是松动了,然后查一下伺服控制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赞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定一下接线是不是松动了,然后查一下伺服控制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H(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I:
楼上说的对,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接线,编码器等,

网友I:
如果以前用的很好,最近出些毛病,照以上找毛病,如果刚开始调试的新机,则看看是否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2008-11-04):
建议检查一下接线和端口等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是其他故障,再看看传动机构是否有卡滞的现象。

网友K:
我觉得应该先手盘电机,看看电机是否还能转动灵活,再说伺服器的事

网友L:
是不是懂了参数设置,先检查一边参数,命令和符号对不对。(主要,一定小心检查)然后看看是不是接线松动,控制器是不是好的,就是这些,别的不用看的。

网友M:
肯定不是线松动了

因为开始运行没问题

一段时间之后才出问题的!

可能是电机内热保护什么的出问题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肯定不是线松动了

因为开始运行没问题

一段时间之后才出问题的!

可能是电机内热保护什么的出问题了吧

网友O:
应该查下是不同步带过松,或是编码器紧定螺丝是不是松掉了!

网友O:
再就是同步轮磨损严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