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旋转变压器位置检测

楼主(2008-06-27):
用旋转变压器进行位置检测时候,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麻烦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1、电机没有转动时,如果加了激励,旋变有输出吗?

2、上电时,需不需要进行初始位置的检测?

3、转子角度是以什么位置为参考?

网友A:
旋转变压器好像是绝对式的位置检测元件,也就是说提供了工作条件后就会有位置输出(需要解析)
转子角度是以什么位置为参考?以安装的机械位置关系决定
我这里有几个较老的旋转变压器~一直没有玩过~仅仅知道这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希望用用过货研究过的朋友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正确与错误,电机一起探讨。

楼主:
上面有几个字打错了,“货”应为“或”,“电机”应为“大家”。

网友A:
主要是AD的那几款专用芯片太贵了~要不然也就亲自试验试验了~

楼主:
自己可以用软件实现的,我看过德国人的产品,就是不用AD 的芯片.

楼主:
可惜我手上没有旋转编码器,准备去买一个了.

网友A:
是可以的~高速精密AD,然后通过计算或者查表得到角度

网友B:
1、电机没有转动时,如果加了激励,旋变有输出吗?      有了合适的激励,就会有频率与激励相同的输出,电机不转时,输出的是等幅的;旋转后多为随转子位置调幅调相的。

2、上电时,需不需要进行初始位置的检测?      上电时无需进行位置初始化,一对极或单速的相当于单圈绝对的。

3、转子角度是以什么位置为参考?   转子角度与自身的sin/cos输出线圈的物理相位有关,用作伺服电机的反馈时,初次安装后,需对齐或整定旋变自身的检测相位与电机电角度相位。

其信号处理,概念上有鉴幅和鉴相两种,鉴幅方法类似于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电子细分技术,但由于其调幅调相特性,因而有所不同。

网友A:
这个坛子没法子贴附件?晕~找了篇论文:基于过采样的轴角变换器设计

网友B:
如果是文本+图片就贴过来好了。

楼主:
一般买电机的时候如果带旋转变压器,是不是就已经把旋变安装好了啊?

网友C:
当然旋变都安装好了。

网友D:
可以要求厂家安装好的

楼主:
因为PMSM矢量控制中,d轴定向在定子A相绕组轴线上,是不是要求旋变的转子角度的参考也以电机定子A相为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