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温度致高不下

楼主(2008-06-27):
10KV  1000KW 新电机开机后发热.空载试车,电机无振动,电流稳定.

共进行5次试车情况如下:
第一次试车 42分钟 电机温度升至83.5℃停机;
第二次试车 79分钟 电机温度升至83.5℃停机;
第三次试车 21分钟 电机温度升至83.5℃停机;
第四次试车 137分钟 电机温度升至90℃停机;
第五次试车 69分钟 电机温度升至90℃停机;

第六次试车  150     电机温度升至90℃停机;

各位这么大的电机轴承极限温度是多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水冷却了。循环水冷却马达。

网友B:
什么电机,什么轴承?

网友C:
滚动轴承95度,高压电机跟轴电流不知有没有关系?带负载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D:
 这样的大家伙没见过~》

不知道是采用什么冷却方式?网上查一下它的轴承正常使用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E:
这位老兄,这么神秘,连是什么电机型号都不说。如果是含油轴承,是不是没有足油?

楼主:
电机型号:YTM630-6 10KV 1000KW

 轴承里侧6238 轴承;
 轴承外侧NU238轴承;

自冷却,使用7019-1润滑脂

这么高的温度只上不下,那敢带负载.电机振动很小,很多油脂已经挤出来了.

在高温下油脂很稀了.打开检查轴承上现在有些油但不多.已经累计试车近8小时.

温度还不下来/.着急

楼主:
另一台同样大小的电机带同样负载,并且在带载下温度只有55度/.

网友F:
找电机厂分析...........

网友D:
           这种情况直接找电机厂家了。

网友G:
看来是电机质量问题,偶厂里一台680千瓦新电机也出现相同现象,用水冷却坚持了半年后轴承冒烟以身殉职。建仪楼主早找厂家解决。

网友H:
轴承运转声音如何,3个方向轴承振动值测量大小如何?

1.洗干净检查轴承,换耐高温锂基油脂。

2.换轴承换耐高温锂基油脂。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了电机

楼主:
已向厂家反馈此事,等待处理方案,尚未果!

网友J:
建议找电机厂家检查看看。

网友K:
多数是轴承的问题,

油多,油少,安装不当,轴承质量直接影响轴承的发热度和寿命

网友L:
我同意15楼的说法。

网友C:
可能是转子轴同轴度偏差问题,查不出原因的话找生产厂家吧,动平衡测试一般没有条件做,一般不是轴承质量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更换轴承后只能正常运行几天后轴承报废,查不出原因,最后只有换掉电机,

网友E:
毕工讲得有道理,有可能与同轴度不好有关,也就是对中心线对得不好。

网友M:
这种问题直接找厂家

网友N:
“这么高的温度只上不下....电机振动很小,很多油脂已经挤出来了”黄油加多了?!

网友O:
同意毕工的意见。

网友P:
哪个厂家的电机没经过测试就出来了?给他们晒晒太阳!

网友Q:
没见过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