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FX2N-PLC联机问题?

楼主(2008-06-27):
组态王做为主站 (PC232/485)--------->485BD--PLC(同时PLC也做主站)----------->多台变频器通讯

PLC 上只有1个485BD扩展口,这样的话PLC即做主站又做从站,怎么才能实现这三者的通讯?是不是PLC上要加485BD和485ADP啊?能不能加2上485BD?

网友A:
用FX2N的编程口(圆口9针)与组态王做连线,加一个FX2N-485BD与变频器通讯就好啦!楼主还有别的需要做通讯的设备??

楼主:
PLC 和变频器离的近,可PLC离PC电脑就远了,当然也在50米内,用三菱的下载口422的可以吗,最好也改成485的口;

还有1个问题是:PLC不只一台,有3台,这个时候怎么定义它的站号?在这里PLC相对电脑来说就是从站,相对下边的变频器来说就是主站啦!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变频器和PLC作为主从站,直接到电脑,或在PLC上用D/A模块控制变频器.这样就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