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购买这种模块?

楼主(2008-06-27):
sunna823720@163.com

网友A:
毕工,能不能找一下供应商来问一下?或者根据它的型号在网上搜索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些什么蛛丝马迹?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型号弄来,就算不全也好,在网上总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呵

楼主:
就是离散量的隔离模块,别人问我哪里有,我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从那里购买请直接和sunna823720@163.com联系。谢谢

网友C:
型号都不全 不好找

网友D:
水平不够呀,看不出来

网友E:
光一张图太难找了!!

网友F:
比较难找了

网友G:
水平不够呀,看不出来 啊!!!!!!!!!!

网友H:
没见过一模一样的,类似的有.

网友H:
不知道跟PLC是不是用排线连接的?

网友I:
直流调速器(590及西门子)、PLC输入输出单元、变频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J:
这个东西既然是光隔离的?没有见有出入或输出的公共点?怎么构成信号回路?要是直连的话就不是隔离器了啊?

网友K:
高压柜内用的??............

网友:
gkong~~高压柜。。寒。、·

网友:
光隔接口板。用百度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哪里需要它,以前没见过。

网友M:
你需要多少的数量呢?如果要的叫我朋友给你做个呵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