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8-06-27):
布料材质(氨纶、涤纶、锦纶)混和织造,布从织布机出来(0.6米/分钟)通过辅助传动辊轮到收卷辊轮卷绕成卷;

因辅助传动辊轮在收卷辊轮上方,距离不能太多,以1-3cm为最佳,且不能压在收卷辊的布面上,而在卷取辊轮上的布卷得越来越大;所以必需要逐渐把辅助辊轮抬高,

选用一种检测距离在2-5cm的传感器控制电磁阀-气动元件把辅助辊轮抬高。小于传感器设定距离,控制气动元件升高一点,到了设定距离,停止升高。

请问这要用哪一种传感器?  注:因安装方式限制,不能使用对射型

现在本身用的是omron E3JK-DS30M1光电开关,不能满足设备要求,此光电开关检测布面,最小范围在10cm,报且对不同物质其距离又有所变化。急需更换~

麻烦哪位大侠推荐一下合适的型号。

网友A:
建议选用 超声波 传感器 但有个问题 就是布面对超声波是否可以有效反射有点怀疑   。。。。可以找个厂家试用一下看看效果再说。

楼主:
           欧姆龙公司的人有推荐一个         LS 61   光电传感器。 呵

网友B(2008-07-31):
可以试试我们的限距光电开关

   感应距离为2-5厘米两种

   东莞长安匠英电子经营部  13421942950   刘鹏 QQ: 306396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