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有升有降?

楼主(2008-06-27):
电压上升电流应该下降才对,为什么我厂在电压高时高压电机电流低,而电压电机电流却全比平时高,电压正常时高低压电机电流都正常,功率因数在电压高时没有波动,请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看不懂。

楼主:
更正一下有些着急问题有些字打错了。按照公式计算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上升电流应该下降才对,为什么我厂在电压波动升高时高压电机的电流都比正常时低,而低压电机电流却全比正常时高,电压正常时高低压电机电流都恢复正常,功率因数在电压高时没有波动,低压电机电流为什么会在电压高时升高有些想不明白,请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我厂主变压器一次是66KV,二次6KV,现场变压器一次是6KV,二次是400V,所有变压器都有功率因数自动补偿。高压电机是6KV的。

网友B:
呵呵,楼主再说说6KV和400V系统波动时具体是多少电压?波动周期是多长,原因是什么?

网友C:
“电压上升电流应该下降才对”

1、如果功率不变,提升电压降低电流;

2、如果提升电压,又提升电流,功率在增大;

3、条件不同,结论不同,像这种问题一定要分清过程的条件和方式!

楼主:
电压波动的原因是电网供电不稳,时间不太长半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6KV电压最高达到6.3KV左右,低压应达到420V左右(本人在变电所工作,不知道现场当时低压电压实际是多少,420V是算出来的,应该差不多),在此波动期间功率没有什么变化,我厂设备6KV电机6台,普通电机100多台,我分析应该跟电压波动有关,因为是所有的电机都有变化,而不是单个某台,高压电机电压升高电流下降正常,低压电机为什么电压升高时电流不下降反而上升?为什么高低压不一样?我看书说电压如果升的过高,电机磁通饱和,能使电机发热,不知跟这有关没?

网友D:
电压上升电流应该上升才对,电压高低超过额定电压都会导电流增加,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E:
你厂的情况要看负载分析,普通电机的负载如是风机,电压升高,电流上升.高压电机...

网友F:
当电网电压上升,总负载电流是升?还是降?要看电机的负载率。

如果电机接近满载或满载,电压上升,电流下降。

如果电机轻载,电压上升,电流也上升。